[技术支持] CAN总线活动检测中,为什么会有两种确认睡眠模式唤醒的方式呢

楼主(2023-12-30):
在CAN总线活动检测中,确保睡眠模式唤醒的方式通常有两种,这两种方式分别是基于硬件和基于软件的确认方式。以下是对这两种方式的解释:
  • 硬件确认方式:
    • 在硬件确认方式中,睡眠模式下的CAN外设会通过硬件自动检测CAN总线上的活动。具体而言,它会监测总线上是否出现了CAN帧的传输或其他活动信号。
    • 如果检测到CAN总线上的活动,硬件将自动清除睡眠模式标志位(SLAK)并使CAN外设退出睡眠模式。
    • 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CPU的直接干预,而是由硬件自动执行。
  • 软件确认方式:
    • 在软件确认方式中,唤醒CAN外设需要软件的干预。具体而言,当检测到CAN总线上的活动时,硬件会生成唤醒中断(WKUIE)信号,通知CPU有CAN总线活动发生。
    • 在这种方式下,软件需要通过在唤醒中断处理程序中清除睡眠模式标志位(SLEEP)来确认唤醒,从而使CAN外设退出睡眠模式。
    • 这种方式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因为CPU可以在唤醒时执行特定的处理逻辑。

选择硬件确认方式还是软件确认方式通常取决于应用的需求和设计考虑因素。硬件确认方式更为简单,而软件确认方式更为灵活。在某些应用中,可能更倾向于自动的硬件确认方式,以降低系统的复杂性和CPU负担。在其他情况下,软件确认方式可能更适合需要在唤醒时执行特定任务的应用。

网友A(2024-02-04):
如果是硬件唤醒模式的话 都支持哪些外设的唤醒呢

网友B:
这两种模式应该是比较灵活的便于用户使用来设定的

网友C:
其实是应该说大类上是两种  在两种里边肯定还要有详细的分支

网友D:
两种模式怎么用,需要结合实际应用场景。

网友E:
可以使用看门狗唤醒当前睡眠模式吗

网友F:
任何低功耗模式都应该可以从软件方面以及硬件方面进行唤醒

网友G:
因为有可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有不同种类的唤醒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