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PMSM 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

楼主(2023-12-30):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aemDocuments/documents/OTH/ApplicationNotes/ApplicationNotes/01078B.pdf

BLDC 电机的传统控制方法是以一个六步的控制过程来 驱动定子,而这种控制过程会使生成的转矩产生振荡。 在六步控制过程中,给一对绕组通电直到转子达到下一 位置,然后电机换相到下一步。霍尔传感器用于确定转 子的位置,以采用电子方式给电机换相。高级的无传感 器算法使用在定子绕组中产生的反电动势来确定转子位 置。
六步控制(也称为梯形控制)的动态响应并不适用于洗 衣机,这是因为在洗涤过程中负载始终处于动态变化 中,并随实际洗涤量和选定的洗涤模式不同而变化。而 且,对于前开式洗衣机,当负载位于滚筒的顶部时,必 须克服重力对电机负载作功。只有使用高级的算法如 FOC 才可处理这些动态负载变化。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无感传感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无感传感器呢

应该是指不使用霍尔传感器的方式-无传感器。

网友C:
如果负载随时变化的话  也必须保证电机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之间的关系吧

网友D:
只有使用高级的算法如 FOC 才可处理这些动态负载变化。

网友E:
既然产生了反电动势 为什么还要说是无感呢

网友F:
为什么前开式洗衣机不能再中途开门呢

网友G:
请问什么叫做电子方式给电机换相呢

网友H:
这样的感应方式会不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呢

网友I(2025-09-22):
PMSM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核心是无需位置传感器即可精准控速。通过估算电机转子位置与转速,将定子电流分解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控制以实现磁场定向。常用高频注入法(低速)或反电动势观测器(高速)估算位置,结合 PI 调节器优化电流,能提升电机效率、降低噪声,适用于精度要求高的场景

网友J:
是的,传统的六步控制方法在某些应用中可能不够灵活

网友K:
PMSM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通过估算转子位置和速度实现闭环控制。利用电机数学模型,结合电流、电压检测,经观测器(如龙伯格、滑模)估算位置,将电流分解为励磁和转矩分量,实现精确 torque 和转速控制,无需位置传感器,降低成本并提高可靠性。

下载豆包电脑版,体验更强大的 AI 能力

网友L(2025-11-11):
PMSM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无需位置传感器,通过检测定子电流、电压,结合电机模型估算转子位置与转速。利用 Clark、Park 变换将三相电流转为直轴 / 交轴分量,闭环控制转矩与磁链,通过反电动势或高频注入法获取位置信息,实现高精度调速,适用于要求紧凑、可靠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