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STM32晶振问题

楼主(2023-12-31):
现在单片机这么火爆,内部晶振使用有相关推荐依据嘛?

网友A:
没太理解,你是想要用内部晶振进行芯片开发啊?

网友B:
其实内部晶振跟你说的单片机火爆与否好像没挂什么关系

网友C:
建议如果有时序方面的需求,不建议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D:
这种内部晶振一般都是给做纯控制方面使用的,比较粗糙的时钟信号

网友E:
你想要啥相关依据?

网友F:
正常用cubemx配置一下就好了,用内部晶振

网友G:
我记得ST好像还有个如果外部晶振没启动,就可以自动切换内部晶振运行的函数

网友H:
反正我是不太建议使用内部晶振,之前用个内部晶振,用串口通信,发现串口会丢包

网友I:
这内部晶振受环境影响很严重啊,用不值得啊

网友J:
记得官方有相应的例程的,直接自己找个关于你用的MCU的例程,学学就好了

网友K:
其实晶振使用常规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