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Flash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23-12-31):
多次将相关数据存在flash中,但数据依旧丢失了。
解决措施:stm32的flash为norflash,没有擦写均衡算法,所以应该尽量减少写的次数。

网友A:
一般flash操作应该尽量减少写的次数

网友B(2024-02-03):
Flash的寿命有限,每个存储单元都有一定的擦除和写入次数限制。如果超过了限制,存储单元就会失效,导致数据丢失。为了延长Flash的使用寿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减少写入次数、使用合理的擦除和写入策略、使用垃圾回收机制等。

网友C:
STM32F030 数据手册上描述Flash的编程次数只有1K ,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