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S18B2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2-31):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测温范围最高、最低测量精度分别是多少?它内部温度数据存储格式是什么样的?解: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测温范围为:-55℃~+125℃。最高测量精度为0.,0625℃,最低测量精度为0.5℃。内部温度数据存储格式是采用16位符号扩展的二进制补码形式串行,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包含符号位和小数位。

网友A: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测温范围为:-55℃~+125℃

网友B(2024-02-02):
DS18B20能够提供±0.5℃的测量精度,非常适合用于温度测量和控制。

网友C:
DS18B20 是一种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测温范围是 -55°C 到 +125°C,其测量精度通常为±0.5°C(在-10°C 到 +85°C范围内),也有±1°C的精度。

网友D:
DS18B20的工作温度范围很宽,通常为-55℃到+125℃。

网友E:
DS18B20通过单总线数据通信协议进行通信,每次读取温度数据时,都需要先发送一个命令字,然后接收传感器返回的9字节温度数据。

网友F:
DS18B20的暂存存储器中还包含两个字节,用于存储高温度和低温度告警触发值的高位和低位。

网友G:
需要将高8位和低8位的数据合并,并根据最高位的正负标志来确定温度是正还是负。例如,如果高8位为01110000,低8位为10000000,则表示的温度为-56.25℃。

网友H:
DS18B20的暂存存储器包含两个字节,用于存储测得的温度信息。第一个字节是温度的低8位,第二个字节是温度的高8位。在高8位中,前四位表示温度的正负(全0表示负数,全1表示正数);后四位则是对应温度的数值。

网友I:
DS18B20具有内部温度数据存储缓冲区,可以存储9字节温度数据,其数据格式如下:

1字节表示温度值的符号(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
5字节表示温度值的二进制补码(包含1位符号位,10位整数位和5位小数位)。
3字节表示温度数据的高8位和低8位校验和。

网友J:
DS18B20的暂存存储器还包括一个字节的结构寄存器易失性拷贝,这个寄存器的内容在每次上电复位时会被刷新。

网友K:
现在还有用DS18B20的吗?

网友L:
DS18B20内部温度数据存储格式是16位二进制补码格式。其中,最高位为符号位,0表示正数,1表示负数。其余15位表示温度值,以1/16℃为单位。例如,如果存储的温度值为0x7FF,则表示温度为+127.9375℃;如果存储的温度值为0x800,则表示温度为-1.0625℃。

网友M:
DS18B20还支持通过编程设置9位或12位的数字值读数方式,以及选择在93.75ms或750ms内完成温度值转化为数字量。

网友N:
DS18B20通过一根数据线与微处理器通信,并利用寄生电源技术供电,这使得该传感器在应用中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简便性。

网友O:
内部温度数据存储格式,DS18B20采用16位二进制补码格式存储温度数据。读取温度时,设备会返回一个16位的数值,其中高字节包含符号位和高有效位的温度数据,低字节则是剩余的温度数据。用户需要根据DS18B20的数据手册中提供的转换公式或函数来将这个16位数据转换成实际的摄氏温度值。

网友P:
DS18B20内部存储的温度值是以0.0625°C(即1/16°C)为步进的,也就是说,其最低有效位(LSB)表示的温差是0.0625°C。

网友Q:
在标准条件下(即环境温度为25℃时),其分辨率为0.0625℃。这意味着它可以以0.0625℃为最小步进单位进行测量。不过,通过配置寄存器可以改变分辨率,支持9位到12位分辨率,对应的精度从0.5℃到0.0625℃不等。

网友R:
每个DS18B20都有唯一的64位长序列号,存储在ROM只读存储器中,用于区分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S:
DS18B20的暂存存储器最后的一个字节用于存储CRC校验码,用于检测数据传输的完整性。

网友T:
DS18B20内部温度数据的存储格式是其特有的16位二进制补码格式。这种格式包括一个非易失的高字节和一个易失的低字节,其格式如下:

高字节:8位符号位,4位1位保留位,1位温度符号位。
低字节:4位温度的整数部分,3位温度的小数部分,1位冗余位。

网友U: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测温范围在-55℃到+125℃之间。它的测量精度取决于配置的分辨率,通常在9到12位之间。在9位分辨率下,精度为±0.5℃;在12位分辨率下,精度为±0.0625℃。因此,最高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625℃,最低测量精度为±0.5℃。

网友V:
DS18B20非常适合于构建可靠的温度监测系统。

网友D: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测温范围是-55°C至+125°C,最高测量精度为±0.5°C(在-10°C至+85°C范围内)。

网友W:
DS18B20还具有非易失性存储的特点,它能够将配置信息和温度报警阈值存储在内部EEPROM中,即使在断电状态下也能保持设置不变。

网友X:
DS18B20内部温度数据存储格式为两个字节,其中第一个字节为温度值的低位,第二个字节为温度值的高位。温度值以16位补码的形式存储,其中S为符号位,表示温度的正负。当S为0时,表示温度为正;当S为1时,表示温度为负。根据用户设定的分辨率,温度值的有效位会有所不同,例如,在12位分辨率下,温度值将有12位有效数据,即0.0625℃/LSB。

网友Y:
DS18B20的测温范围为-55℃至+125℃,在-10℃至+85℃的范围内,其测量精度为±0.5℃。

网友Z:
DS18B20是一款高精度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其测温范围为-55℃至+125℃。在这个温度范围内

网友AA:
你现在还在用DS18b20吗?

网友AB:
ds18b20非常适合于构建靠得住的温度监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