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低功耗调试时连接不上目标板问题分析

楼主(2023-12-31):
默认情况下,当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内核时钟停止工作,调试连接将中断。不过,通过设置 DBGMCU寄存器控制位,即使进入低功耗模式,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试。
在保证DGBMCU控制位正确配置前提下,还需注意SWD调试脚没有被配置为【analog state]模拟输入状态。我们在具体应用时为了降低功耗可能会将芯片的包括SWD调试脚在内的GPIO配置为模拟功能,这样会到导致调试器连接不上情况。此时在连接前先做下复位,有时可能多做几次复位才连接得上。
当然,上面是指低功耗模式下连接不上目标板的情况。如果是一般性的连接不上,原因就更多了,比方硬件器件、连接线路、驱动程序、用户代码本身等,这些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关于低功耗模式的调试支持,请参考各个系列参考手册的相关描述。

网友A:
指低功耗模式下连接不上目标板的情况很多原因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