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打印输出失败问题

楼主(2023-12-31):
通常我们可以借助于串口助手做打印输出。如果使用STM32虚拟串口,注意PC端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安装正常。相应软件包编号是STSW-STM32102。

......
ECP Printer Port (LPT1)
STMicroelectronicsSTLink Virtual COM Port (COM8)
Processors        Security Devices        ,系运MCU
再就是注意配置UART相关参数配置时,字长是包含了校验位的。比方8位字长,它是由7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组成。还有,VCP不支持字长在8位以下的传输。
STM32 UART        PC Terminal
Word Length: 8,Parity: Odd        Data:7,Parity: Odd
Word Length:8,Parity: None        Data:8,Parity: None
Word Length:9,Parity: Odd        Data 8, Parity, Odd
Word Length:7,Parity:Odd/None        Not Working with VCP

另外,对于那些基于ARM CORTEX M3/M4/M7内核的STM32芯片,我们可以使用SWO方式做打印输出。
SWO Pin configuration with STM32CubeMX
SPI1 SPI2 SPI3 SWPMI1
SY5
Debug Trace Asynchronous Sw
Srle wae Upt        PC13        VEAT        杀话MCU
. " Sustee Waikedn)

这里要注意的是:
a、不是所有MCU系列都支持SWO打印输出;目前仅基于ARM Cortex M3/M4/M7内核的芯片支持;
b、目前只支持SWD模式,不支持JTAG模式; c、在调试环境里需做适当配置和代码补充,涉及到DBG MCU CR寄存器的控制位。

网友A:
串口配置是正确的,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

网友B:
稳定的电源供应,并且接地良好。

网友C:
正确安装并配置了STM32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网友D:
可以尝试增加串口的缓冲区大小,或者优化你的应用程序以减少数据量。

网友E:
GPIO引脚已被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

网友F:
如果使用了DMA或中断方式发送数据,请确保相关的中断服务程序已正确编写并启用相应中断。

网友G:
更新驱动程序或者更换其他的驱动程序。

网友H:
应用程序产生的数据量超过了串口的处理能力,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G:
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I:
发送函数 是否被正确调用,包括参数传递和等待传输完成的机制。

网友J:
电源和接地不良可能会导致通信不稳定。

网友K:
需要在代码中正确初始化虚拟串口,并设置其为中断模式或查询模式

网友L:
STM32CubeMX或Keil项目中虚拟串口的配置

网友M:
如果其他外设初始化后才初始化USART,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G:
是否存在其他软件冲突

网友N:
正确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O:
初始化或者数据发送函数有问题

网友P:
如果使用的是虚拟串口,还需要确保在软件中正确设置了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Q:
串口硬件出现了故障

网友R:
使用SWO方式做打印输出注意事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