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功耗数据异常问题

楼主(2023-12-31):
低功耗应用中功耗数据异常问题,这个原因很多,比方,测量方面的原因,不属于 MCU的功耗也算进来了;有些外设及管脚没处理好,导致漏电流还在产生;或者低功耗模式选择不对,或者进了低功耗模式马上又醒了而误测误判等等。
这里再提醒1点:
设置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确认是否还在调试模式。即检查DBGMCU寄存器中与低功耗调试配置有关的寄存器控制位,确保关闭了低功耗调试状态。做低功耗数据测试时,最好不要还连接着调试器,给我们带来困扰。前不久就有人反映,用别的调试器连接着 STM32目标板测得功耗与用STLINK调试器连接着测得功耗大不一样,改用STLINK就合理了。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稳压器等电源保护器件,确保电源电压稳定。

网友B:
不正确的POR和PDR设置可能导致系统在启动或掉电时状态异常。

网友C: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已经正确保存了所有必要的数据,并且在退出低功耗模式后能够恢复相关的硬件状态和软件上下文。

网友D:
STM32在进入待机、停止或睡眠等低功耗模式时,部分外设和存储器可能被断电或者进入低功耗状态,导致正在接收或处理的数据丢失。

网友E:
在进行低功耗数据测试时,最好断开调试器的连接,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干扰。

网友F:
在进入低功耗之前,确认DMA传输已完成;或者使用DMA的中断功能,在传输结束后再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G: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确保当前的DMA接收事务已经结束,或者利用UART空闲中断作为低功耗模式的唤醒条件,这样可以在接收到完整数据帧后再进入低功耗。

网友H:
建议检查DBGMCU寄存器中与低功耗调试配置相关的寄存器控制位,并确保已关闭低功耗调试状态。

网友I:
在低功耗模式下,电源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影响STM32的正常工作,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J:
在LPUART或其他UART上使用DMA接收数据时,若在数据还未完全接收完的情况下进入低功耗模式,可能会丢失剩余的数据。

网友K:
在某些低功耗模式下,系统时钟可能会切换为低速内部时钟,这可能影响到实时性要求较高的通信协议

网友L:
可能会导致这些外设的数据丢失或更新延迟。

网友M:
如果可能,避免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关键的外设。

网友N:
正确配置唤醒源,并确保在唤醒后能及时响应和处理中断事件。

网友O:
STM32本身的硬件故障也可能导致低功耗模式下的数据异常

网友P:
如果系统在低功耗模式和唤醒模式之间的转换不正确,可能导致数据损坏或异常。

网友Q:
硬件故障或微控制器本身的缺陷也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
如果中断配置错误或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错过重要的事件信号,从而导致数据接收异常。

网友R:
进出低功耗模式时,未正确复位相关外设的状态寄存器,可能会导致新旧数据混淆或无法正确开始新的数据接收过程。

网友S:
在低功耗模式下,STM32可能会降低CPU的频率或电压,以减少能耗。这可能会导致数据处理速度变慢,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T:
低功耗模式下的软件代码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U:
STM32在低功耗模式下的工作不稳定,从而出现数据异常

网友H:
在每次退出低功耗模式后,根据需要初始化或重置相关外设的控制寄存器。

网友:
保存关键外设的状态,并在退出低功耗模式后恢复这些状态。

网友V:
在低功耗模式下,STM32可能会停止某些外设的时钟,以防止它们消耗不必要的能量。如果关键的外设(如定时器或ADC)的时钟被停止,那么它们的数据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W: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微控制器的数据存储和读取。

网友X:
在低功耗模式下,由于软件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Y:
DMA在传输过程中如果设备进入了低功耗模式,可能会造成DMA传输未完成就停止工作,导致数据接收不完整。

网友E:
在低功耗模式下,如果数据未正确存储或恢复,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L:
在调试或校准过程中,如果不小心修改了关键参数或配置,可能会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Z:
在低功耗模式下,通常需要依赖特定的唤醒源(如外部中断、RTC定时器中断等)来触发芯片从低功耗状态返回到活动状态并继续执行任务。

网友AA:
外部电磁干扰、静电放电等因素可能导致STM32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数据异常

网友AB:
在举行低功耗数据测试时,最佳断开调试器的毗连,以防止大概呈现的滋扰。

网友AC:
大概会致使这些外设的数据丢失或者更新耽误。

网友R:
正确配置和管理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钟系统,确保通信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AD:
若是体系在低功耗模式以及叫醒模式之间的转换不精确,大概致使数据毁坏或者非常。

网友AE:
在低功耗模式下,电源电压的颠簸大概会影响stm的正常事情,致使数据非常

网友AF:
不正确的时钟管理可能导致内部SRAM或Flash的异常操作。

网友AG:
在低功耗模式下,STM32的部分外设可能会被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AH:
低功耗模式可能导致STM32的数据异常问题

网友AI:
在低功耗模式下,STM32本身的硬件故障也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AJ:
若是大概,防止在低功耗模式下利用关头的外设。

网友AK:
精确设置装备摆设叫醒源,并确保在叫醒后能实时相应以及处置间断变乱。

网友:
电源电压的快速波动或噪声可能会影响微控制器的内部逻辑或SRAM。

网友AL:
在中断唤醒的场景中,如果中断处理程序(ISR)不能正确处理数据或恢复状态,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AM:
如果选择的低功耗模式不合适,或者在低功耗模式下又迅速唤醒,都可能导致误测和误判。

网友AN:
在低功耗模式下,定期检查关键外设的数据

网友AO:
设置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确认是否还在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