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Normal/System Reset模式下swD连接不上目标板

楼主(2023-12-31):
在Normal/System Reset模式下swD连接不上目标板时,我们可以尝试换个连接模式,比如Connect Under Reset,或者换个复位模式,比如Hardware
Reset 。
-Debug
Connect & Reset Options
Connect:under Reset        Reset        HW RESET
Reset after Connect        Autodetect
MDK        HW RESET        SYSRESETREQ
VECTRESET
”。
Reset
System (default) System (default) Core
In        Software        Hardware        IAR
Connect during reset
SWD        Default        Specify
Connection Setup        Mode Setup
Interface;        SWD        SW4STM32-        Reset Mode:        Connect under reset
Frequency:        4 MHz        ☑Enable de Hardware reset        Connect under reset
Stop watc Software system reset

如果说借助STLINK,即使使用Connect Under Reset或Hardware Reset方式还连接不上呢?我们可以查看下STLINK的NRST脚与目标板上的MCU的NRST脚是否相连了。如果是nucleo板的话,还需确认下跳线SB12是否为连接状态

网友A:
其实一般就是硬件连接需要重点注意

网友B(2024-02-02):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VDDA在启动序列中未能及时供电,单片机可能无法正常响应SWD请求。

网友C:
检查SWD引脚(SWDIO和SWCLK)是否正确连接,包括物理连接是否牢固以及信号线是否连接到了正确的引脚。

网友D:
尝试使用短线缆连接SWD接口,或者使用屏蔽线缆来减少干扰。

网友E:
检查SWD接口的连接线是否正确插入,包括SWDIO、SWCLK、GND以及可选的nRESET信号线。

网友F:
SWD通信需要一个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G:
如果时钟源未正常工作,可能导致SWD连接失败。

网友H:
可能需要清除芯片的锁定状态,有时通过简单的复位操作就可以解决。

网友I:
目标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J:
更换数据线或缩短连线距离以减少干扰

网友K:
检查SWD接口的连接

网友L:
检查SWD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板的SWD接口

网友M:
如果调试器故障或配置错误,可能导致SWD连接失败。

网友N:
使用的调试工具如ST-Link或J-Link,其设置应与目标芯片匹配

网友O:
SWD接口的上拉电阻已按照规范接好

网友C:
在MDK的设置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连接模式(如Connect Under Reset),并且在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显示了正确的STlink设备。

网友P:
如果使用的是山寨版的STlink,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Q:
可能存在信号衰减或干扰的问题。

网友R:
如果目标板没有复位,可能会导致 SWD 连接不上。

网友S:
连接器和目标板上的引脚定义一致,并检查是否有虚焊、短路等问题。

网友T:
目标板的VDDA电源正常供电。

网友H:
检查调试器或编程器的设置

网友U:
目标MCU中的调试相关的寄存器设置正确

网友V:
确保STM32的NRST(复位)引脚与STlink的NRST引脚相连,且目标板上的晶振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W:
可能导致芯片被锁定

网友X:
在Normal Reset模式下,若目标系统的启动代码中没有禁用调试功能或设置了特殊的Bootloader锁定,则应该可以进行SWD连接。检查系统是否已经成功复位并处于待调试状态。

网友Y:
在 ST-Link 或其他调试器的软件配置中设置了不正确的时钟或模式,可能会导致连接失败。

网友Z:
在某些设计中,JTAG 和 SWD 共享相同的引脚

网友AA:
如果是nucleo板,还需确认跳线SB12的状态。

网友O:
可以尝试短接Jlink设备的某些引脚来强制供电,或者检查电路中是否有使能VDDA的引脚未被正确配置。

网友O:
需要检查STLINK的NRST脚与目标板上的MCU的NRST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AB: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C: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 SWD 连接失败。

网友X:
SWD 连接需要四根线:VCC、GND、SWDIO 和 SWCLK。

网友O:
可以尝试更换连接模式

网友AD:
如果复位电路存在问题,可能导致SWD连接失败。

网友AE:
SWD通信需要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AF:
检查SWD连接线缆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板的SWD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