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O脚无时钟信号输出

楼主(2023-12-31):
我们在STM32调试过程中,有时需要引出主时钟进行输出监视,即将主时钟通过MCO脚引出观察。
要想正确输出,MCO做正确配置是必须的了。当然用CubeMx配置的话一般不会有啥大问题。不过有个地方要注意,那个GPIO的输出速率参数要合适配置,不同STM32系列的GPIO最大可输出速率在数据手册上都明确出来了。当MCO输出时钟频率较高以至于超过GPIO的输出能力时,这时需要考虑先做分频后再来做观察。
一般来讲,当MCO的输出频率在1Mhz以上时,如果观察到的波形带有很严重的噪声或者扁平的小幅度信号,甚至看不到输出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下是否那个OSPEED参数设置得太小了;如果说看到周期较长、幅度较大带有明显上下峰值过冲情形的波形,我们可以考虑下是否那个OSPEED参数设置得太大了。

网友A:
用CubeMx配置的话一般不会有啥大问题

网友B(2024-02-02):
检查MCO输出引脚(如PA8或其它支持MCO功能的引脚)是否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模式,并且选择为MCO功能。

网友C:
在软件中正确设置了RCC外设的时钟输出源。例如,使用STM32 HAL库配置MCO输出通常涉及如下步骤:
初始化RCC并使能相关外设时钟。
设置MCO的来源,可能是HSE、HSI、PLLCLK等。
调用相应的函数设置MCO输出,如HAL_RCC_MCOConfig()。

网友D:
首先检查时钟配置。 在STM32CubeMX或手动配置中,MCO脚已被正确配置为输出时钟。

网友E:
STM32的MCO可以输出内部时钟(如HSI、HSE、PLLCLK等)或外部时钟。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F:
代码问题

网友G:
当MCO用于输出时钟时,其最大输出速率取决于具体的STM32系列

网友H:
在STM32的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寄存器中,有一个MCO输出使能位(MCOSEL)。需要将该位置1,才能使MCO脚上有时钟信号输出。请检查您的代码中是否已正确配置了MCO输出使能。

网友I:
配置MCO输出PLLCLK/2

网友J:
MCO脚的配置可能会影响到时钟信号的输出。

网友K:
时钟源未启用

网友L: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使能APB2外设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配置PA8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输出时钟源
RCC_MCOConfig(RCC_MCO_SYSCLK); // 输出系统时钟

网友M:
MCO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N:
如果配置正确但MCO脚仍然没有输出,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比如引脚脱焊、周边电路问题或者芯片损坏等。

网友O:
想要输出的那个时钟源已经被启用并且工作正常,比如HSE已经稳定工作,或者PLL已经成功配置并锁定

网友P:
可以在RCCCFGR中设置AHB分频系数来控制MCO的输出频率。

网友Q:
MCO输出的时钟信号来自于特定的时钟源。 已正确配置了MCO时钟源。MCO时钟源可以是系统时钟(SYSCLK)、HSE(高速外部晶振)、HSI(高速内部振荡器)等

网友R:
MCO脚仍无时钟信号输出,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的

网友S:
STM32微控制器(MCU)的主频输出(MCO)脚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它允许开发者将STM32内部的时钟信号通过指定的引脚输出,这在许多应用场景中非常有用

网友T:
MCO输出的时钟信号可以通过一个分频器进行分频。如果分频器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MCO脚上无时钟信号输出。请检查您的代码中是否已正确配置了MCO分频器。

网友U:
MCO脚已正确配置为输出模式,并检查相关GPIO寄存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V:
如果尝试输出的时钟频率超过GPIO的最大输出速率,可能会出现问题。需要降低输出频率或更换具有更高输出速率的MCU。

网友W:
在编程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软件bug,导致时钟输出未能正确使能。

网友L:
可以通过RCC_GetClockSource函数查询当前的时钟源,或者通过RCC_MCOConfig函数设置所需的时钟源。

网友D:
MCO配置不正确

网友X:
检查代码中是否正确配置了MCO脚的时钟源和分频器

网友Y: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合适的工具在MCO引脚上测量信号

网友E:
查代码中是否存在错误,导致MCO脚的时钟信号输出失败

网友Z:
需要确保MCO引脚(通常是PA8)被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并且时钟输出模式被设置。

网友AA:
当使用MCO输出时钟时,其最大输出速率取决于特定的STM32系列

网友AB:
配置MCO输出Pllcl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