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能输出负电平吗

楼主(2023-12-31):
我想控制可控硅的,看到这里有疑问了,单片机有输出高电平 低电平 0电平,翻转电平应该是正翻转是负吧,也没有查到哪个寄存器设置输出负电平的。是我理解错了吗。

能输出负脉冲吗

能输出负脉冲吗

网友A:
应该就是低电平

网友B:
是这个不?

网友C:
如果你想实现负电平的输出(虽然这在许多通用单片机上是不直接支持的),你可能需要使用额外的硬件,如反相器或逻辑门电路,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