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浅析气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优缺点

楼主(2023-12-31):
一、气体放电管

优点-浪涌电流值高,绝缘电阻非常高,同时极间电容值极小。

缺点-由于气体电离过程需要一定时间,响应速度较慢。

应用– 通讯产品、家电类产品

二、半导体放电管
优点-快速响应时间,稳定的电气性能参数以及长期使用的可靠性。

缺点-在AC或DC电源线突波保护中的应用受到一些限制。

应用– 电子通讯和数据通讯电路的首级和二级过电压保护器
附部分应用案例

网友A:
气体放电管和固体放电管的具体应用场景都有哪些呢

网友B:
气体放电管多英语高功率一级保护,而固体放电管更适用于低功率的二级保护。

网友C:
气体放电管与固体放电管的击穿电压精准度不同

网友D:
气体放电管又根据材质 的不一样分为陶瓷气体放电管和玻璃气体放电管

网友E:
固体放电管
的响应速度要远大于
气体放电管

网友F:
固体放电管又叫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过压保护器件,是利用晶闸管原理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电,可以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