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硅瞬态抑制器件—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楼主(2023-12-31):
硅瞬态抑制器件可分为两大类:具有固定电压的硅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和非固定电压的晶闸管结构瞬态抑制器件(TSS)。
TVS是一种硅PN结高效保护器件,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保护器件。当TVS管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吸收浪涌电流,把其两端间的电压钳位于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保护后面的元件不因瞬态高电压冲击而损坏。
TVS管10/1000μs波脉冲峰值功率范围一般为:400W~30KW,贴片TVS管常规标称值有:400W、500W、600W、1000W、1500W、5KW。
瞬态抑制器件TVS选用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器件反向转折电压不低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
2)器件最大箝位电压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安全电压;
3)器件最大允许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瞬态脉冲功率
4)器件结电容值符合相应接口线路信号频率传输特性的要求

典型应用

网友A:
用于保护电路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如静电或雷击浪涌)的冲击。

网友B:
注意选择合适的参数和PCB布局。

网友C:
保护电路免受静电放电(ESD)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B)等瞬态电压的损害。

网友D:
TVS 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网友A:
TVS具有非常快的响应速度(通常在皮秒级别),能够快速导通并将过大的电流引向自身,通过内部结构将其消耗或分散掉,从而避免过电流对下游敏感元件造成冲击。

网友E:
可以快速转移强电流,但也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参数和PCB布局。

网友F: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保护电器设备不受ESD脉冲破坏的电子零件

网友G:
主要作用是在电路中保护 sensitive 器件免受瞬态电压的影响。

网友H:
在反向应用条件下,一旦TVS二极管检测到瞬间过高的电压,它会迅速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状态,将电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上(即最大箝位电压VC),防止后级电路元件因过电压而损坏。

网友I:
防止电路中的敏感元件(如集成电路)因过电压而损坏。

网友J:
提供瞬态电压保护

网友K:
耐量保证、高额定电流、低结电容等专门用于保护的特性。

网友L:
它是一种高效的电路保护器件

网友M:
当瞬态电压过去之后,TVS二极管会自动恢复到高阻抗状态,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也不会增加系统的漏电流。

网友B:
TVS的应用十分广泛

网友:
TVS的工作原理是基于PN结的雪崩击穿效应。当TVS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亚纳秒级)将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从而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将其两端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

网友N: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 TVS 的击穿电压时,TVS 会迅速将其两极间的阻抗降低,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保持在预定值,从而有效地保护电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浪涌脉冲的损坏。

网友O:
在瞬态峰值脉冲电流的作用下,流过TVS的电流,由原来的反向漏电流IR迅速上升到峰值脉冲电流IPP,在其两极的电压也被钳拉到预定的最大钳位电压VC以下,然后随着脉冲电流的消失而恢复到原来状态。

网友P:
当电路中出现过电压或电压脉冲时,TVS会迅速导通,将过电压或电压脉冲引导到地线或电源线上,从而保护电路中的其他器件不受损坏。同时,TVS可以在正向和反向电压下都有较低的电阻,可以在正反两个方向吸收瞬时大脉冲功率,并把电压箝制到预定水平。

网友Q:
当TVS二极管并联在被保护电路两端时,它能在短时间内承受和吸收异常的高能量瞬态脉冲,如雷击、静电放电(ESD)、电源切换时产生的尖峰电压或电磁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