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压保护控制的元器件有哪些?

楼主(2023-12-31):
能实现过压保护控制的元器件有: 气体放电管(GDT)、半导体放电管(TSS)、TVS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等。
▶气体放电管(GDT是填充惰性气体的玻璃或陶瓷封装的器件,并在每一端用电极盖住。当瞬态电压超过装置的直流击穿额定值时,GDT内部的惰性气体被击穿,为瞬态电压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一旦瞬态电压下降到气体放电管维持电压和电流以下,气体放电管将恢复到关闭状态。

▶TSS器件是四层PNPN结构的器件,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栅极的晶闸管器件。当器件两端的电压超过其转折电压Ve时,器件就会短路维持一个低阻抗。当流过TSS的电流小于器件的保持电流(IH)时,TSS将复位并恢复到高阻断状态。

▶TVS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的响应时间极快(亚纳秒级)。当它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TVS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泄放和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把它的两端电压箱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

网友A:
过电压保护控制通常用于电气和电子系统,以保护敏感的电子组件不受过高电压的损害。过电压可能由雷击、电网波动、负载突变等原因造成。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对设备造成损害,通常会使用一些特定的元器件来进行过电压保护,这些包括:

1.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在过电压条件下,MOV的电阻会大幅降低,从而导通并将过多的电流引向地线,保护后续电路。

2. 气体放电管(GDT):这种保护器件在一定电压阈值下电离气体并导通,以此将过电压短接至地线。

3. 晶体管钳位电路:使用晶体管、二极管和其他电子组件来构建的电路,可以将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内。

4. 瞬态电压抑制器(TVS)二极管:当电压超过设定值时,TVS二极管会导通,将过量电流从敏感元件中分流出去。

5. 熔断器或断路器:在电流过高时自动打断电路,以防止过电压造成损害。

6. 保险丝:通过在电流超过规定值时熔断来断开电路。

7. 超压保护器(OVP)电路:这种电路可以检测到过电压条件,并通过断开开关或激活其他保护元件来保护系统。

8. 变压器和隔离器:通过电磁耦合隔离电路,提供电压转换和过电压保护。

9. 热敏电阻(Thermistor):特别是正温度系数(PTC)热敏电阻,它们在过电压条件下加热从而增大电阻,限制电流流过敏感组件。

10. 抑制电容器:能够暂时存储能量,减少电压突变的影响。

这些元器件可以单独使用或者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过电压保护方案,以确保电子设备在异常电压条件下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网友B:
MOV是一种非线性电阻元件,其阻值随着电压的升高而降低,在正常工作电压下呈现高阻状态,当遭遇异常过电压时迅速变为低阻状态,吸收并耗散能量,起到过电压钳位和保护作用。

网友C:
压敏电阻

网友D:
当流过TSS的电流小于器件的保持电流(IH)时,TSS将复位并恢复到高阻断状态。

网友E:
氧化锌压敏电阻

网友F:
气体放电管是一种通用的过电压保护器件,能在短时间内承受高能量的冲击。

网友B:
压敏电阻是一种非线性电阻,当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时,电阻值迅速降低,从而实现过电压保护

网友G:
TVS是一种限压型电路保护器件,具有快速响应速度、钳位电压易控制、瞬态功率大、击穿电压偏差小、高可靠性、小体积等优势特性。

网友H:
类似于TVS二极管,但具有更高的电流处理能力和更低的箝位电压。

网友I:
静电放电二极管

网友J:
浪涌保护器是一种用于防止电力系统中瞬时过电压和浪涌电流的设备

网友K:
TVS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泄放和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把它的两端电压箱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

网友L:
气体放电管

网友M:
与真空开关配套使用,防止操作过电压对电力系统及电气设备产生侵害。

网友N:
ESD二极管,MOV压敏电阻等

网友O:
过电压可能由雷击、电网波动、负载突变等原因造成,一般使用稳压和ESD保护二极管

网友J: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的响应时间极快

网友D:
半导体放电管

网友P:
ESD静电放电二极管

网友Q:
过电压保护控制的元器件有很多种,包括气体放电管(GDT)、半导体放电管(TSS)、TVS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等。

网友R:
TVS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网友S:
TVS二极管是一种高效能过压保护器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瞬态高压箝位于一个安全水平,防止过高的瞬态电压对电路造成损害,适用于电子设备的ESD防护和浪涌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