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使用DM9051 SPI以太网模块时,有遇到过网络异常吗,以及如何解决?

楼主(2023-12-31):
在使用DM9051 SPI以太网模块时,有遇到过网络异常吗,如何解决?

网友A:
异常时可以把DM9051的所有寄存器都dump出来,对照数据手册来分析。

也可以对比下这个驱动看看 https://packages.rt-thread.org/detail.html?package=dm9051

网友B:
检查模块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网络交换机或路由器的性能和设置。

网友D:
检查微控制器和模块之间的SPI通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