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在STM8L上使用SPI1进行基本读写一般步骤---代码简化示例

楼主(2023-12-31):
STM8L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系列8位微控制器,而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是一种常见的串行通信协议。以下是在STM8L上使用SPI1进行基本读写的一般步骤。请注意,具体的代码可能会因硬件连接和具体的应用要求而有所不同。
首先,确保你已经包含了STM8标准外设库(STM8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或者使用了其他适当的库。以下是一个基本的SPI1读写的示例代码:

#include <stm8l15x.h>

void SPI1_Init(void) {
    // 配置SPI1相关寄存器
    SPI1->CR1 = SPI_CR1_MSTR | SPI_CR1_SPE; // 设置为主模式,并启用SPI
    SPI1->CR2 = SPI_CR2_SSI | SPI_CR2_SSM; // 设置软件管理NSS,禁止硬件NSS输出
    SPI1->B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 设置波特率分频,具体值根据需求调整
}

void SPI1_Write(uint8_t data) {
    //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while (!(SPI1->SR & SPI_SR_TXE));
    SPI1->DR = data; // 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
    //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 (!(SPI1->SR & SPI_SR_TXE));
}

uint8_t SPI1_Read(void) {
    // 发送一个字节(可以是0xFF)以启动SPI传输
    SPI1_Write(0xFF);
    // 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
    while (!(SPI1->SR & SPI_SR_RXNE));
    return SPI1->DR;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int main(void) {
    SPI1_Init(); // 初始化SPI1

    while (1) {
        // 通过SPI1写入数据
        SPI1_Write(0x55);

        // 通过SPI1读取数据
        uint8_t receivedData = SPI1_Read();

        // 在这里添加你的处理代码,使用接收到的数据
    }
}
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连接和应用要求进行调整。在初始化SPI1时,你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配置CR1和CR2寄存器,以及选择适当的波特率分频。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通过操作SR和DR寄存器来进行数据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