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不正确的电源和地连接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或失败。

楼主(2023-12-31):
检查电源电压在传感器规定的工作范围内。还可能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

网友A:
没听说过,电源还有供给错的?

网友B:
电源都不正确了,还看什么通讯正不正确,看看芯片坏了没有

网友C:
你要是不正确的电源输入进去,是不是芯片或者模块就坏掉了啊

网友D:
正常需要给一个标准的合格的电源才行哈

网友E:
通信不稳定可能是电源不稳也有可能导致

网友F:
有干扰呗,干扰容易出现通信不稳

网友G:
传感器用的什么通信接口?,还通信不稳,是不是你的时序弄不好啊

网友H:
建议还是重新搞个相关通信的例程吧,就从例程开始学习

网友I:
不能单单看电源这方面,还是需要看其他的,比如数据线接错了没,数据线是不是有被干扰等等

网友J:
看你传感器怎么工作呗,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的,等等

网友K:
通信不稳定一般就是有干扰,找干扰源,并且屏蔽掉就好了

网友L(2024-08-11):
电源问题?

网友M:
设备参数配置不正确

网友N:
接地不良

网友O:
不稳定的电源可以导致系统中的噪声,特别是在模拟电路中可能引入干扰。

网友P(2025-03-18):
试试看换一根短一点的连接线,或者降低通信速率,有时候只是信号衰减或者串扰的问题导致不稳定。

网友Q:
除了电压范围,电源的纹波和噪声也可能影响通信稳定性,试试用示波器看看电源质量怎么样?

网友R:
你的地线连接方式是怎么样的?如果地回路太长或者有多个地参考点,可能会引入噪声,影响通信。

网友S:
你使用的是哪种通信协议?I²C、SPI、UART 这些总线对信号完整性和拉升电阻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T:
供电电流是否足够?某些传感器在特定操作模式下功耗会突然上升,导致电压跌落,从而影响通信。

网友U:
你试过加去耦电容吗?在传感器电源引脚附近放一个 100nF+10uF 的组合电容,可能会改善稳定性。

网友V:
你有没有检查信号完整性?可以用示波器看下信号波形,看看有没有毛刺或者电平不对的问题。

网友W:
PCB 走线会不会太长或者过细?特别是 I²C 这类通信,如果 SDA 和 SCL 走线过长,会增加干扰。

网友X:
传感器的时钟频率是否过高?有些传感器对 SPI 或 I²C 速率有要求,时钟过快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Y:
你用的是共地设计吗?如果电源和 MCU 地不同,可能会导致电平不匹配,影响通信。

网友Z(2025-11-06):
正常需要一个标准的电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