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配置SPI1的波特率分频

楼主(2023-12-31):
了解传感器对时钟速率的要求,然后配置SPI1的波特率分频。通过设置BR寄存器,你可以调整SPI时钟的速率,确保它在传感器规范范围内。

// 示例:设置波特率分频
SPI1->B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 根据传感器规范进行设置

网友A(2024-02-06):
芯片都支持多少倍的分频系数呢

网友B:
如果当前波特率的配置的容错率比较大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C:
spi总线都可以选用哪些时钟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