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通信失败

楼主(2023-12-31):
我在尝试将STM8L与特定传感器进行SPI通信时遇到问题。我已经仔细配置了SPI1寄存器,但似乎无法正确地与传感器进行通信。我确认了电源和地连接,但是在读取传感器的寄存器时收到了无效的数据。

网友A:
电源对了有什么用,你数据线都接对了没

网友B: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学生就是SPI的数据线接错了,分不清楚MISO和MOSI

网友C:
正常你配置好之后,你可以初始化一下,看看返回函数,初始化成功了不

网友D:
直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E:
这种问题不能用寄存器配置,不如用库函数配置喽

网友F:
你要是用STM32还好,可以用cubemx配置,你用STM8真难弄,基本都是寄存器开发

网友G:
建议还是看看例程,看看你是程序错了,还是硬件接错了

网友H:
你的时序都对不对啊?时序不对也会出现无法通信的

网友I:
一般SPI使用个NSS的,你得给个正确信号,才行

网友J:
不能单独确认电源和地,还要确认其他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