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传感器时序不匹配

楼主(2023-12-31):
我发现传感器对SPI通信时序有严格的要求,但我不确定如何确保STM8L的SPI1时序符合传感器的规范。在数据手册中找不到具体的时序要求。有人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时序设置的经验或建议吗?

网友A:
只要是spi的接口 那就是固定的时序 不用找

网友B:
不需要额外设置  如果你使用的是spi接口的话

网友C:
这个肯定是符合的 因为都是必须符合spi协议的

网友D:
建议楼主实际跑一下程序 怎么会不匹配呢

网友E:
能在百度上找到关于spi通讯协议的具体内容的

网友F:
如果有出现时序不匹配的话 估计就是时钟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