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MA在SPI通信中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3-12-31):
我尝试使用DMA来减轻CPU的负担,但我在配置DMA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希望在SPI传输期间启用DMA,以便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触发中断。有人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在STM8L上配置SPI1与DMA的指导吗?

网友A:
期待SPI通讯期间启动DMA?

网友B:
你是想知道DMA怎么触发是么?

网友C:
一般来说,SPI有通讯的时候可以触发DMA的啊

网友D:
你用那个叫小青蛙的STM8的固件库软件,生成一下库函数关于DMA方面的

网友E:
我觉得都没必要用STM8了,不如啊用STM32L0或者F0了

网友F:
选择正确的DMA通道,并将其初始化为SPI1的传输方向(从内存到外设或从外设到内存)

网友G:
这咋讲,我就会用STM32的SPI,其实楼主可以找关于STM8的例程,直接看看就好了

网友H:
话说STM8有DMA么?没用过STM8,感觉这个8位机没有啥性价比

网友I: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例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325/06/478627_639926348.shtml

网友J:
在SPI1和DMA传输完成后,可以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或主程序中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