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传感器通信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

楼主(2023-12-31):
我使用中断处理SPI通信,但发现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可能过长,影响了通信的稳定性。我已经尽量简化了中断服务函数,但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A: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中是否存在不必要的延迟或循环操作,尽量减少执行时间

网友B:
避免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或大量的数据处理,可以将这些操作放到主循环中处理

网友C:
使用高效的算法和数据结构,以提高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效率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DMA来处理数据传输,减少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

网友E:
其实可以这样,配置DMA通道,使其能够在传感器数据到达时自动进行数据传输,减轻CPU的负担

网友F:
考虑使用多任务操作系统(如FreeRTOS)来管理任务和中断,以确保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可控

网友G: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将传感器数据存储到缓冲区中,然后在主循环中处理这些数据

网友H:
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中断,可以根据优先级的重要性来调整中断的优先级,确保关键任务的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I:
将不同的任务分配到不同的优先级,确保关键任务的执行不受中断服务函数的影响

网友J:
使用合适的缓冲区大小和数据结构,以避免数据丢失或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