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_link会出现internal grammar error

楼主(2023-12-31):
当STM32的PA13/14/15引脚连接其他外设时,ST_link会出现internal grammar error?这个原因是ST自身的原因吗?

网友A:
能不报错吗,你的SWD引脚都复用了

网友B:
是ST的原因,跟你没啥问题

网友C:
你引脚接外设,还接什么STlink啊 ?

网友D:
建议不要用PA13和PA14引脚当复用引脚

网友E:
如果你要是占用了PA13引脚,你就不要连接STlink了

网友F:
建议用log或者用LED等状态方式,实现程序的调试哈

网友G:
什么应用啊,非要占用SWD引脚

网友H:
这是你占用了SWD引脚导致的STlink链接不上ST芯片了

网友I:
你既然都复用了,以后下载用啥下载啊?用ISP啊?

网友J:
应该是STlink找不到你芯片,报的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