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break、continue、return问题

楼主(2023-12-31):
break语句导致程序终止包含它的循环,并进行程序的下一阶段,不是跳到下一个循环周期而是退出循环。如果break语句包含在嵌套循环里,它只跳出最里面的循环。
continue循环语句里有此语句时,程序运行到此语句时,不在执行循环体里continue后面的语句而是跳到下一个循环入口处执行下一个循环。
return是表示从被调函数返回到主调函数继续执行,返回时可附带一个返回值,由return后面的参数指定。

网友A:
break和return这两个语句 哪个是不推荐使用的呢

网友B:
如果能像汇编语言那样跳转到指定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C:
感觉现在使用continue语句的时候很少了

网友D:
如果函数不需要返回值是不是就可以不使用return语句了呢

网友E:
其实有些情况也可以通过其他语句替代break语句

网友F:
使用哪个语句容易跳到未知的位置上去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像汇编语言那样跳转到指定的位置就好了

c语言有goto语句,不过尽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