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本数据类型

楼主(2023-12-31):
C语言中,数据类型可分为:

基本数据类型
构造数据类型
指针类型
空类型四大类

网友A(2024-02-05):
在c语言中,一共包含有几类基本数据类型呢

网友B:
对于这些数据类型来说,不同的编译器和平台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网友C:
c语言基本数据类型有整型、浮点型、枚举型、布尔型、指针型、数组型、结构体型、共用体型和构造类型

网友D:
这几种类型之间存在交叉定义的现象吗

网友E:
- char:1字节,用于表示字符或小整数。
   - short:2字节,用于表示短整数。
   - int:通常为4字节,用于表示整数。
   - long:通常为4或8字节,用于表示长整数。
   - long long:8字节,用于表示更长的整数。

网友F:
数据类型的大小和范围可能会因为不同的编译器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