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通信的时序问题

楼主(2023-12-31):
在STM32上使用SPI通信时,我遇到了一些时序问题。具体而言,我发现从传感器读取的数据有时会出现不一致或无效。我已经检查了寄存器设置,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时序问题没办法,只能调整

网友B:
你要是硬件SPI的话,配置好之后,也不用你来调整时序啊

网友C:
时钟极性和相位设置不正确

网友D:
数据采样点设置不正确

网友E:
空闲状态设置不正确

网友F:
数据传输速率不匹配

网友G:
如果你的SPI通信线路有硬件问题,例如信号线之间的干扰、地线不匹配等,也可能会导致数据读取错误。请检查你的硬件连接,确保SPI通信线路正常。

网友H:
建议楼主直接找个例程,硬件SPI的例程,在上面改就好了

网友I:
你是不是对方超时或者对方丢包了啊?

网友J:
都怀疑你这SPI的线接的有些长了,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K:
你既然知道时序问题,就调整一下呗

网友L:
多来几个delay或者nop,试试调整一下时序

网友M:
你用硬件SPI的话估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除非是硬件有干扰

网友N:
不一致?那是不是你传输错了呢?

网友O:
没遇到这种问题,感觉现在的SPI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