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MA在SPI通信中的应用

楼主(2023-12-31):
我尝试在STM32上使用DMA来进行SPI通信,以提高效率。然而,在配置DMA时,我遇到了一些困惑。我希望将SPI传输与DMA结合使用,以便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触发中断。有人能够分享一些关于在STM32上配置SPI与DMA的最佳实践吗?

网友A:
DMA的话,需要配置正确的通道,来实现的

网友B:
一般来说,SPI和DMA好像有固定的配置吧

网友C:
你用cubemx来配置一下不就好了么,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D:
建议楼主直接找个DMA+SPI的例程,看看,熟悉一下运行流程

网友E:
也没有啥最佳吧,主要还是配置DMA,比如DMA的缓冲和几个字节触发这种

网友F:
我记得这种中断好像是需要控制SPI的寄存器,SPI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启动DMA传输了

网友G:
其实楼主需要选择正确的SPI外设和引脚,并将其初始化为所需的模式(主模式或从模式)。然后再配置DMA

网友H:
不如直接找正点原子的例程,看看如何配置DMA吧

网友I:
记得网上不是有好多关于DMA+SPI的使用么,看看视频不就会了么

网友J:
配置完SPI、DMA和中断后,通过调用相应的启动函数,启动SPI和DMA传输。如果使用DMA循环模式,可以通过设置传输长度或循环次数来控制传输的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