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源噪声引起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3-12-31):
在STM32与传感器通信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怀疑可能与电源噪声有关。使用SPI通信时,电源噪声导致通信不稳定。

有人能提供关于如何降低电源噪声问题的建议吗?

网友A:
降低电源噪声?得看这个噪声哪儿来的,比如高频干扰,那就加电容,比如本身DCDC的影响,就用LDO这种

网友B:
换电源方案呗,这种影响一般需要这样的

网友C:
建议加一些电容磁珠等滤波器件

网友D:
SPI通信你的信号线是不是放在电源附近了

网友E:
建议楼主修改电路吧,SPI本身对电源要求不高,你估计还是布局有问题

网友F:
电源噪声的话不好弄,得看原因来自于哪儿

网友G:
你试试放个磁环试试呢?

网友H:
你的电源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I:
我要是遇到电源不稳定的时候,会用电容实现,比如钽电容这种

网友J:
你电源用的是DCDC么?电感换一下试试?也许会有点效果

网友K(2024-02-05):
使用去耦电容

网友L:
如果电源线上有明显的噪声,可以使用低通滤波器或其他适当的滤波技术来减少噪声。

网友M:
远离噪声源,使用稳定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