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

楼主(2023-12-31):
使用中断处理STM32上的SPI通信,发现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较长,导致通信不稳定。

已经简化中断服务函数,但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改变优先级,试试

网友B:
我觉得没必要在中断里做业务流程设计,这样不稳定的

网友C:
你这执行啥了?加delay了?

网友D:
通信不稳定不是正常的吗,这中断里最好不要做很长时间的逻辑处理

网友E:
SPI的优先级最高试试,你改一下

网友F:
建议楼主不要在中断里做复杂的逻辑执行操作

网友G:
估计你简化也是效果甚微,不如直接修改一下你的中断里面的业务,做一些简单的标记改变就好了,业务在主函数里做

网友H:
中断执行时间长?你中断里都做了什么功能?

网友I:
优先级改一下,估计会有点效果,不然没啥好办法

网友J:
会存在的,主要是中断你的业务太多,导致的时间阻塞,得去掉一些业务,放到不会影响SPI通信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