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通信的故障排除

楼主(2023-12-31):
在STM32上尝试进行SPI通信无法成功建立通信。检查了线路连接和寄存器配置,但无法确定问题所在。

到底怎么进行SPI通信故障排除呢?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摘一下波形啊

网友B:
这个仿真就能看出来吧,看你数据是否发出去了

网友C:
估计还是需要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才行,不然看不出啊

网友D:
你用官方的SPI例程试试呗,这样能验证是程序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E:
一样一样查呗,硬件,接线,时序,等等

网友F:
这个建立通信失败很多原因都有可能,最简单的就是用SPI看看时序和数据

网友G:
你用的是硬件SPI还是模拟SPI啊?

网友H:
排除的话首先需要看看硬件的接线方面,其次就看看程序时序这块

网友I:
你检查之后得出啥结论啊?检查的都正常?

网友J:
你把代码发出来看看?或者SPI有主从模式的,你看看配置都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