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通信速率不稳定

楼主(2023-12-31):
在STM32上使用SPI通信时遇到了速率不稳定的问题。

已经设置了合适的分频系数,

但在某些情况下(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通信速率似乎会波动。

检查了时序设置,没什么发现。

该怎么稳定STM32 SPI通信速率呢?

网友A:
时钟不稳定,也许会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的硬件附近是否有啥影响

网友C:
一般来说,不应该的,除非是你时钟分配的不太合理

网友D:
波动一般是受到干扰了,是会这样的

网友E:
稳定的话,就是硬件布局要设计好,周围环境的影响要降到最低

网友F:
分频系数问题不大,主要是时钟源,这个很重要

网友G:
速率不稳定还第一次遇到,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下分频系数试试?

网友H:
那你用模拟SPI的方式弄一下?

网友I:
给我的感觉是你外部晶振的精度不够,导致速率飘忽不定的

网友J:
时序应该不用管,因为你用的是硬件SPI,所以只要时钟和分频系数配置好,基本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