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片选信号问题

楼主(2023-12-31):
在STM32上与外设进行SPI通信时,我发现片选信号(NSS)的管理有时候会导致通信失败,外设好像无法正确地选择。

网友A:
不应该,估计是你NSS这块配置的不对

网友B:
一般可以选择软件配置和硬件配置的,NSS如果是硬件配置是必须要用,软件可以不用的

网友C:
NSS不就是个高低电平就行么,怎么还失灵了呢

网友D:
在进行SPI通信时,需要在传输开始之前使能片选信号,并在传输结束后禁用片选信号。

网友E:
建议查查,确保在每次通信之前正确地使能和禁用片选信号。

网友F:
确保片选信号的电气连接正确。检查片选信号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存在电气干扰或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G:
在软件中,需要正确地管理片选信号的状态。在进行SPI通信时,根据需要手动控制片选信号的状态,以确保外设正确选择。

网友H:
在SPI外设的配置中,需要正确设置时钟和时序参数。确保时钟和时序参数与外设的要求相匹配,以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I:
我觉得是你SPI没配置对,你可以用cubemx直接配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