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外设通信中的缓冲区管理问题

楼主(2023-12-31):
在STM32外设通信过程中,我遇到了关于缓冲区管理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高速通信时可能导致缓冲区溢出或数据丢失。以下是我用于缓冲区的简化代码:

#define BUFFER_SIZE 256
uint8_t txBuffer[BUFFER_SIZE];
uint8_t rxBuffer[BUFFER_SIZE];

// 外设通信
HAL_SPI_Transmit(&hspi, txBuffer, BUFFER_SIZE, HAL_MAX_DELAY);
HAL_SPI_Receive(&hspi, rxBuffer, BUFFER_SIZE, HAL_MAX_DELAY);

如何有效管理和优化STM32外设通信中的缓冲区。

网友:
设成  先进后出的  环型 缓冲器

网友A(2024-03-19):
尽量减少数据传输的延迟和开销。

网友B:
你这优化在哪

网友C: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多线程或任务,可以将发送和接收操作放在不同的线程或任务中执行,这样可以并行处理发送和接收操作,提高整体效率。

网友D:
使用两个缓冲区,一个用于发送,一个用于接收。当一个缓冲区正在使用时,另一个缓冲区可以准备下一批数据。这样可以减少等待时间,并提高通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