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外设通信中的时序问题

楼主(2023-12-31):
在STM32外设通信中,我发现时序问题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

如何调整STM32外设通信的时序以确保通信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以下是我尝试调整SPI时序的简化代码:
hspi.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网友A:
可以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网友B:
直接用官方的例程就好了,时序都是OK的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晶振配置不稳定,不准啊

网友D:
一般来说,SPI的时序是OK的,尤其是硬件SPI

网友E:
这种你说的不稳定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的,SPI硬件操作的话,时序不是依靠callback来操作的么

网友F:
可能你这简化操作确实能有部分作用的吧

网友G:
其实SPI只要频率不是很高,一般不会出现时序问题

网友H:
你这电路布局之中,SPI的线是不是有干扰和影响啊

网友I:
你最好还是找找哪里出现的时序不稳定导致的通信失败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挺重要的

网友J:
实在不行你用软件模拟吧,这个时序可以自己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