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使用SPI驱动ST7789V1.47寸LCD

楼主(2024-01-02):
pi, spi, CD, LCD, ST
R128 平台提供了 SPI DBI 的 SPI TFT 接口,具有如下特点:
  • Supports DBI Type C 3 Line/4 Li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2 Data La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data source from CPU or DMA
  • Supports RGB111/444/565/666/888 video format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666 240 x 320@30Hz with single data lane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888 240 x 320@60Hz or 320 x 480@30Hz with dual data lane
  • Supports tearing effect
  • Supports software flexible control video frame rate
同时,提供了 SPILCD 驱动框架以供 SPI 屏幕使用。
此次适配的SPI屏为 ZJY147S0800TG01,使用的是 SPI 进行驱动。
引脚配置如下:
R128 Devkit
TFT 模块

PA12
CS

PA13
SCL

PA18
SDA

PA9
BLK

PA20
RES

PA19
DC

3V3
VCC

GND
GND

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 r128s2_module_c906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设置 SPI 驱动
屏幕使用的是SPI驱动,所以需要勾选SPI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 Devices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SPI Devices --->        -*- enable spi driver
配置 SPI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 SPI HOLD与SPI WP引脚,注释掉即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PI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Please config spi in dts[spi1]spi1_used       = 1spi1_cs_number  = 1spi1_cs_bitmap  = 1spi1_cs0        = port:PA12<6><0><3><default>spi1_sclk       = port:PA13<6><0><3><default>spi1_mosi       = port:PA18<6><0><3><default>spi1_miso       = port:PA21<6><0><3><default>;spi1_hold       = port:PA19<6><0><2><default>;spi1_wp         = port:PA20<6><0><2><default>
设置 PWM 驱动
屏幕背光使用的是PWM驱动,所以需要勾选PWM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PWM Devices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PWM Devices --->        -*- enable pwm driver
配置 PWM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增加 PWM1 节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pwm1]pwm_used        = 1pwm_positive    = port:PA9<4><0><3><default>
设置 SPI LCD 驱动
SPI LCD 由专门的驱动管理。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LCD Devices ,注意同时勾选 spilcd hal APIs test 方便测试使用。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 DISP Driver Support(spi_lcd)
  •    spilcd hal APIs test
    编写 SPI LCD 显示屏驱动获取屏幕初始化序列
    首先询问屏厂提供驱动源码
    找到 LCD 的初始化序列代码
    找到屏幕初始化的源码
    整理后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CD_WR_REG(0x11);delay_ms(120);LCD_WR_REG(0x36);LCD_WR_DATA8(0x00);LCD_WR_REG(0x3A);LCD_WR_DATA8(0x05);LCD_WR_REG(0xB2);LCD_WR_DATA8(0x0C);LCD_WR_DATA8(0x0C);LCD_WR_DATA8(0x00);LCD_WR_DATA8(0x33);LCD_WR_DATA8(0x33);LCD_WR_REG(0xB7);LCD_WR_DATA8(0x35);LCD_WR_REG(0xBB);LCD_WR_DATA8(0x35);LCD_WR_REG(0xC0);LCD_WR_DATA8(0x2C);LCD_WR_REG(0xC2);LCD_WR_DATA8(0x01);LCD_WR_REG(0xC3);LCD_WR_DATA8(0x13);LCD_WR_REG(0xC4);LCD_WR_DATA8(0x20);LCD_WR_REG(0xC6);LCD_WR_DATA8(0x0F);LCD_WR_REG(0xD0);LCD_WR_DATA8(0xA4);LCD_WR_DATA8(0xA1);LCD_WR_REG(0xD6);LCD_WR_DATA8(0xA1);LCD_WR_REG(0xE0);LCD_WR_DATA8(0xF0);LCD_WR_DATA8(0x00);LCD_WR_DATA8(0x04);LCD_WR_DATA8(0x04);LCD_WR_DATA8(0x04);LCD_WR_DATA8(0x05);LCD_WR_DATA8(0x29);LCD_WR_DATA8(0x33);LCD_WR_DATA8(0x3E);LCD_WR_DATA8(0x38);LCD_WR_DATA8(0x12);LCD_WR_DATA8(0x12);LCD_WR_DATA8(0x28);LCD_WR_DATA8(0x30);LCD_WR_REG(0xE1);LCD_WR_DATA8(0xF0);LCD_WR_DATA8(0x07);LCD_WR_DATA8(0x0A);LCD_WR_DATA8(0x0D);LCD_WR_DATA8(0x0B);LCD_WR_DATA8(0x07);LCD_WR_DATA8(0x28);LCD_WR_DATA8(0x33);LCD_WR_DATA8(0x3E);LCD_WR_DATA8(0x36);LCD_WR_DATA8(0x14);LCD_WR_DATA8(0x14);LCD_WR_DATA8(0x29);LCD_WR_DATA8(0x32);LCD_WR_REG(0x21);LCD_WR_REG(0x11);delay_ms(120);LCD_WR_REG(0x29);用现成驱动改写 SPI LCD 驱动
    选择一个现成的 SPI LCD 改写即可,这里选择 nv3029s.c 驱动来修改
    复制这两个驱动,重命名为 st7789v.c
    先编辑 st7789v.h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fndef _ST7789V_H#define _ST7789V_H#include "panels.h"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endif /*End of file*/
    编辑 st7789v.c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编写初始化序列
    先删除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中的初始化函数。
    然后将屏厂提供的初始化序列复制进来
    然后按照 spi_lcd 框架的接口改写驱动接口,具体接口如下
    屏厂函数
    SPILCD框架接口

    LCD_WR_REG
    sunxi_lcd_cmd_write

    LCD_WR_DATA8
    sunxi_lcd_para_write

    delay_ms
    sunxi_lcd_delay_ms

    可以直接进行替换
    完成后如下
    然后对照屏厂提供的驱动修改 address 函数
    做如下修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
    完成驱动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st7789v.h"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32 sel);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32 sel);#define RESET(s, v)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 0, v)#define power_en(sel, val)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el, 0, val)static struct disp_panel_para info[LCD_FB_MAX;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if (bsp_disp_get_panel_info(sel, &info[sel)) {        lcd_fb_wrn("get panel info fail!\n");        return;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sunxi_lcd_delay_ms(1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C);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E);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D);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E);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2);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sunxi_lcd_delay_ms(1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9);    if (info[sel.lcd_x < info[sel.lcd_y)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x - 1, info[sel.lcd_y - 1);    else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y - 1, info[sel.lcd_x - 1);}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nsigned int sel){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0);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pin_cfg(sel, 0);}static s32 LCD_open_flow(u32 sel){    lcd_fb_here;    /* open lcd power, and delay 5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ower_on,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anel_init, 200);    LCD_OPEN_FUNC(sel, lcd_fb_black_screen, 50);    /* open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bl_open, 0);    return 0;}static s32 LCD_close_flow(u32 sel){    lcd_fb_here;    /* close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bl_close,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anel_exit, 10);    /* close lcd power, and delay 5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ower_off, 10);    return 0;}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open lcd power0 */    lcd_fb_here;    power_en(sel, 1);    sunxi_lcd_power_enable(sel, 0);    sunxi_lcd_pin_cfg(sel, 1);    RESET(sel, 1);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0);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1);}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lcd_fb_here;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close lcd power0 */    sunxi_lcd_power_disable(sel, 0);    power_en(sel, 0);}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sunxi_lcd_pwm_enable(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open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enable(sel);    lcd_fb_here;}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close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disable(sel);    sunxi_lcd_pwm_disable(sel);    lcd_fb_here;}/* sel: 0:lcd0; 1:lcd1 */static s32 LCD_user_defined_func(u32 sel, u32 para1, u32 para2, u32 para3){    lcd_fb_here;    return 0;}static int lcd_set_var(unsigned int sel, struct fb_info *p_info){    return 0;}static int lcd_set_addr_win(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address(sel, x, y, width, height);    return 0;}static int lcd_blank(unsigned int sel, unsigned int en){    return 0;}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st7789v",    .func = {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blank = lcd_blank,        .set_var = lcd_set_var,        .set_addr_win = lcd_set_addr_win,    },};对接驱动框架
    完成了屏幕驱动的编写,接下来需要对接到 SPILCD 驱动框架。首先编辑 Kconfig
    增加 st7789v 的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config LCD_SUPPORT_ST7789V    bool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st7789v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然后编辑 panels.c 在 panel_array 里增加 st7789 驱动的引用
    如下图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st7789v_panel,#endif
    之后编辑 panels.h 同样增加引用
    如下图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endif
    最后编辑外层的 Makefile 增加编译选项
    如下所示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obj-${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 panels/st7789v.o选择 ST7789V 驱动
    在 SPILCD 驱动选择界面可以看到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择 SPI 屏幕的驱动
    进入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项
    选择并勾选
  •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配置 SPI LCD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cd_fb0]lcd_used            = 1   lcd_model_name      = "spilcd"   lcd_driver_name     = "st7789v" lcd_x               = 172   lcd_y               = 320  lcd_width           = 17  lcd_height          = 32  lcd_data_speed      = 50lcd_pwm_used        = 1lcd_pwm_ch          = 1lcd_pwm_freq        = 5000 lcd_pwm_pol         = 0 lcd_if              = 0lcd_pixel_fmt       = 11 lcd_dbi_fmt         = 2lcd_dbi_clk_mode    = 1lcd_dbi_te          = 1fb_buffer_num       = 2lcd_dbi_if          = 4lcd_rgb_order       = 0lcd_fps             = 60lcd_spi_bus_num     = 1lcd_frm             = 2lcd_gamma_en        = 1lcd_backlight       = 100lcd_power_num       = 0lcd_gpio_regu_num   = 0lcd_bl_percent_num  = 0lcd_spi_dc_pin      = port:PA19<1><0><3><0>;RESET Pinlcd_gpio_0          = port:PA20<1><0><2><0>编译打包
    运行命令 mp 编译打包,可以看到编译了 st7789v.o
    测试
    烧录启动之后,屏幕背光启动,但是屏幕全黑。
    输入 test_spilcd ,屏幕显示黄色。
    输入 lv_examples 1 可以显示 lvgl 界面
    常见问题LVGL 出现 DMA Over Size
    这是由于 LVGL 配置的 LV_COLOR_DEPTH 为 32,但是 SPI 屏配置为16位。请修改 lv_conf.h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