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在全志R128上进行HiFi5语音算法部署

楼主(2024-01-02):
部署算法需要完成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 创建DSP算法组件目录及编写代码
  • 在DSP上录音
  • 使用算法加速库加速算法
  • 核间通讯
  • DUMP 数据到PC
创建DSP算法组件目录
创建并进入目录: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kdir -p lichee/rtos-components/thirdparty/my_dsp_asr/srcmkdir -p lichee/rtos-components/thirdparty/my_dsp_asr/inccd lichee/rtos-components/thirdparty/my_dsp_asr/
编写 Kconfig 文件: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enu "my dsp asr"config COMPONENTS_MY_DSP_ASR    bool "my dsp asr"    depends on ARCH_DSP    default n    help        to doendmenu
修改 Kconfig后建议重新 menuconfig
在 lichee/rtos-components/thirdparty/Kconfig 中追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ource "components/common/thirdparty/my_dsp_asr/Kconfig"
编写 Makefile: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obj-y += src/my_dsp_asr.o#selfCFLAGS += -Icomponents/common/aw/asr_demo/inc/
在 lichee/rtos-components/thirdparty/Makefile 中追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obj-$(CONFIG_COMPONENTS_MY_DSP_ASR) += my_dsp_asr/编写基础代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int.h>#include <stddef.h>#include <string.h>#include <console.h>#include <FreeRTOS.h>#include <task.h>static void my_dsp_asr_thread(void *arg){    size_t loop = (size_t)arg;    printf("%s enter\n", __func__);    while (loop--) {        printf("%s %u\n", __func__, loop);        vTaskDelay(500 / portTICK_PERIOD_MS);    }    printf("%s exit\n", __func__);    vTaskDelete(NULL);}const char *thread_name = "my_dsp_asr_thread";size_t stack_size = 0x4000;size_t thread_priority = 1;int cmd_my_dsp_asr(int argc, char *argv[){    size_t loop = 10;    TaskHandle_t handle = NULL;    printf("%s enter\n", __func__);    if(xTaskCreate(my_dsp_asr_thread, thread_name, stack_size, (void *)loop, thread_priority, &handle) != pdPASS) {        printf("xTaskCreate %s failed!\n", thread_name);    }    printf("%s exit\n", __func__);    return 0;}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my_dsp_asr, my_dsp_asr, my dsp asr);
./build.sh menuconfig,选择以下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CONFIG_COMPONENTS_MY_DSP_ASR
(会根据 Kconfig 的 select 字段自动选上依赖的组件)
检查是否编译进固件: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rep -r cmd_my_dsp_asr ./out/ --include=*.bin
可以看到: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ichee/dsp$ grep -r cmd_my_dsp_asr ./out/ --include=*.binBinary file ./out/r128s3/evb1/r128s2_dsp0_evb1.bin matchesBinary file ./out/r128s3/evb1/r128s2_dsp0_evb1_raw.bin matchesBinary file ./out/r128s3/evb1/r128s2_dsp0_evb1_xcc.bin matches
烧录固件即可在串口终端输入: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pccli dsp my_dsp_asr
后期可以添加开机自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iff --git a/arch/sun20iw2/init-sun20iw2.c b/arch/sun20iw2/init-sun20iw2.cindex cfb2d45d..9b5c2a5d 100644--- a/arch/sun20iw2/init-sun20iw2.c+++ b/arch/sun20iw2/init-sun20iw2.c@@ -160,5 +160,10 @@ void app_init(void)        rpdata_ctrl_init(); #endif+#ifdef CONFIG_COMPONENTS_MY_DSP_ASR+       int cmd_my_dsp_asr(int argc, char *argv[]);+       cmd_my_dsp_asr(0, NULL);+#endif+ }在DSP上录音
在Kconfig中添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bool "my dsp asr"     depends on ARCH_DSP+    select COMPONENTS_AW_AUDIO_SYSTEM     default n     help
在Makefile中添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udio systemCFLAGS += -Icomponents/common/aw/AudioSystem/include/
参考代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AudioRecord.h"#define MS_PER_FRAME    (10)#define RECORD_RATE     (16000)#define RECORD_NAME "capture"static const size_t record_time_ms = 10 * 1000;static const uint32_t rate = RECORD_RATE;static const uint8_t channels = 3;static const uint8_t bitwidth = 16;static int16_t record_buffer[RECORD_RATE * MS_PER_FRAME * 3 / 1000;static void my_record_thread(void *arg){    tAudioRecord *pAudioRecord = NULL;    int ret;    size_t time_ms = 0;    printf("%s enter\n", __func__);    pAudioRecord = AudioRecordCreate(RECORD_NAME);    if (!pAudioRecord)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ret = AudioRecordSetup(pAudioRecord, rate, channels, bitwidth);    if (ret)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while (time_ms < record_time_ms) {        ret = AudioRecordRead(pAudioRecord, record_buffer, sizeof(record_buffer));        if (ret < 0)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time_ms += MS_PER_FRAME;        printf("%ums: read %d\n", time_ms, ret);    }    AudioRecordStop(pAudioRecord);    AudioRecordDestroy(pAudioRecord);    printf("%s exit\n", __func__);    vTaskDelete(NULL);}使用算法加速库
本节只是代码演示,对于有HIFI5授权的客户可以向 Candence 获取 NatureDSP_Signal 和 xa_nnlib_api 的源码包,其中包含api的说明文档:
  • libxa_nnlib/doc/HiFi5-NNLib-ProgrammersGuide-API.pdf
  • hifi5_library/doc/NatureDSP_Signal_Library_Reference_HiFi5.pdf
在Kconfig中添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bool "my dsp asr"     depends on ARCH_DSP     select COMPONENTS_AW_AUDIO_SYSTEM+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NNLIB_LIBRARY+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VFPU_LIBRARY     default n     help
在Makefile中添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CFLAGS +=  -I components/thirdparty/xtensa/hifi5_nn_v170_library/includeCFLAGS +=  -I components/thirdparty/xtensa/hifi5_vfpu_v200_library/include
(链接加速库的动作已经在 lichee/dsp/Makefile 中添加,无需重复添加)
FFT 参考代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math.h>#include "NatureDSP_Signal.h"#include "xa_nnlib_api.h"#ifndef PI#define PI             (3.141592653f)#endifstruct cplxf_t {    float r;    float i;};static inline void make_src_cplxf_from_record_buffer(struct cplxf_t *output, int16_t *input, int N, uint8_t chs, uint8_t ch_index){    int i = 0;    for (i = 0; i < N; i++) {        output[i.r = input[i * chs + ch_index;        output[i.i = 0.0f;    }}// N*3/4 *twdstepstatic inline void make_twd_cplxf(struct cplxf_t *output, const int N, const int twdstep){    int n, m;    for (n = 0; n < (twdstep * N) / 4; n++) {        for (m = 0; m < 3; m++) {            float phi = 2 * PI * (m + 1) * n / (twdstep * N);            output[n * 3 + m.r = cosf(phi);            output[n * 3 + m.i = sinf(phi);        }    }}int get_max(const struct cplxf_t *input_cplxf, int N){    float max = 0.0f;    float index = 0;    int i = 0;    for (i = 0; i < N; i++) {        float cur = input_cplxf[i.r * input_cplxf[i.r + input_cplxf[i.i * input_cplxf[i.i;        if (cur > max) {            max = cur;            index = i;        }    }    return index;}#define FFT_SIZE    (1024)static struct cplxf_t g_tmp_cplxf[FFT_SIZE;static int record_data_handler(struct cplxf_t *output_cplxf, const struct cplxf_t *input_cplxf, const struct cplxf_t *twd_cplxf, int N){    if (N != FFT_SIZE) {        printf("%s incorrect data length: %d\n", __func__, N);        return -1;    }    memcpy(g_tmp_cplxf, input_cplxf, sizeof(g_tmp_cplxf));    fft_cplxf_ie(        (complex_float *)output_cplxf,        (complex_float *)g_tmp_cplxf,        (const complex_float *)twd_cplxf,        1,        FFT_SIZE);    return 0;}
在录音代码中添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ret = AudioRecordSetup(pAudioRecord, rate, channels, bitwidth);     if (ret)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static struct cplxf_t g_input_cplxf[FFT_SIZE;+    static struct cplxf_t g_output_cplxf[FFT_SIZE;+    static struct cplxf_t g_twd_cplxf[FFT_SIZE;+    int N = rate * MS_PER_FRAME / 1000;+    int twdstep = 1;+    int max_index = -1;+    make_twd_cplxf(g_twd_cplxf, N, twdstep);     while (time_ms < record_time_ms) {         ret = AudioRecordRead(pAudioRecord, record_buffer, sizeof(record_buffer));         if (ret < 0)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time_ms += MS_PER_FRAME;+        max_index = -1;+        make_src_cplxf_from_record_buffer(g_input_cplxf, record_buffer, N, channels, 0);+        if( !record_data_handler(g_output_cplxf, g_input_cplxf, g_twd_cplxf, N)) {+            max_index = get_max(g_output_cplxf, N);+        }         printf("%ums: read %d, max: %d\n", time_ms, ret, max_index);     }核间通讯
代码仅供参考,不包含实际业务代码
在Kconfig中添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bool "my dsp asr"     depends on ARCH_DSP     select COMPONENTS_AW_AUDIO_SYSTEM+    select COMPONENTS_RPDATA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NNLIB_LIBRARY     select COMPONENTS_XTENSA_HIFI5_VFPU_LIBRARY     default n     help
在Makefile中添加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pdataCFLAGS += -Icomponents/common/aw/rpdata/include/
由于核间通讯需要RV核配合,故还需编写RV端控制及接收数据的组件,可以参照编写DSP算法组件的方法编写: Kconfig: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enu "my rv asr"config COMPONENTS_MY_RV_ASR    bool "my RV asr"    depends on !ARCH_DSP    select COMPONENTS_RPDATA    default n    help        to doendmenu
(注意是 !ARCH_DSP)
其它修改类似第一节内容,不再重复说明; rv 端 menuconfig命令为 mrtos_menuconfig rv端执行代码不需要"rpccli dsp";
通用代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rpdata.h>struct my_rpd_t {    rpdata_t *rpd; // both    void *addr; // both    size_t buf_len; // send    void (*cb)(void *priv, void *data, unsigned int data_len); // recv    void *priv; // recv};struct my_rpd_cfg_t {    int dir; // both    const char *type; // both    const char *name; // both    size_t buf_len; // send    void (*cb)(void *priv, void *data, unsigned int data_len); // recv    void *priv; // recv};static void rpd_ch_deinit(struct my_rpd_t *hdl){    if (hdl->rpd) {        rpdata_t *rpd = hdl->rpd;        hdl->cb = NULL;        hdl->priv = NULL;        hdl->buf_len = 0;        hdl->addr = NULL;        hdl->rpd = NULL;        rpdata_destroy(rpd);    }}static int rpd_recv_ch_callback(rpdata_t *rpd, void *data, unsigned int data_len){    struct my_rpd_t *hdl = (struct my_rpd_t *)rpdata_get_private_data(rpd);    if (hdl->cb)        hdl->cb(hdl->priv, data, data_len);    return 0;}static struct rpdata_cbs rpd_recv_cb = {    .recv_cb = rpd_recv_ch_callback,};static int rpd_recv_ch_init(struct my_rpd_t *hdl, struct my_rpd_cfg_t *cfg){    printf("recv rpd dir:%d, type:%s, name:%s\n", cfg->dir, cfg->type, cfg->name);    hdl->rpd = rpdata_connect(cfg->dir, cfg->type, cfg->name);    if (!hdl->rpd) {        printf("rpdata_connect failed!\n");        return -1;    }    hdl->addr = rpdata_buffer_addr(hdl->rpd);    if (!hdl->addr) {        printf("rpdata_buffer_addr failed!\n");        rpd_ch_deinit(hdl);        return -1;    }    hdl->cb = cfg->cb;    hdl->priv = cfg->priv;    rpdata_set_private_data(hdl->rpd, hdl);    rpdata_set_recv_cb(hdl->rpd, &rpd_recv_cb);    return 0;}static int rpd_send_ch_init(struct my_rpd_t *hdl, struct my_rpd_cfg_t *cfg){    printf("send rpd dir:%d, type:%s, name:%s, buf_len:%u\n", cfg->dir, cfg->type, cfg->name, cfg->buf_len);    hdl->rpd = rpdata_create(cfg->dir, cfg->type, cfg->name, cfg->buf_len);    if (!hdl->rpd) {        printf("rpdata_create failed!\n");        goto err;    }    hdl->addr = rpdata_buffer_addr(hdl->rpd);    if (!hdl->addr) {        printf("rpdata_buffer_addr failed!\n");        goto err;    }    hdl->buf_len = cfg->buf_len;    return 0;err:    rpd_ch_deinit(hdl);    return -1;}static int rpd_send(struct my_rpd_t *hdl, void *data){    memcpy(hdl->addr, data, hdl->buf_len);    rpdata_wait_connect(hdl->rpd);    return rpdata_send(hdl->rpd, 0, hdl->buf_len);}// RV to DSP 控制通道#define RPD_CTL_TYPE                ("RVtoDSPCtl")#define RPD_CTL_NAME                ("RVtoDSPCtlCh")#define RPD_CTL_SIZE                (4)// DSP to RV 数据通道#define RPD_DATA_TYPE               ("DSPtoRVData")#define RPD_DATA_NAME               ("DSPtoRVDataCh")#define RPD_DATA_SIZE               (64)
DSP端代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int g_run = 0;static void my_rpd_dsp_recv_cb(void *priv, void *data, unsigned int data_len){    printf("%s recv:%d\n", __func__, data_len);    memcpy(&g_run, data, sizeof(g_run));}static void my_rpd_thread(void *arg){    struct my_rpd_t send_ch;    struct my_rpd_cfg_t send_cfg = {        .dir = 2,        .type = RPD_DATA_TYPE,        .name = RPD_DATA_NAME,        .buf_len = RPD_DATA_SIZE,    };    struct my_rpd_t recv_ch;    struct my_rpd_cfg_t recv_cfg = {        .dir = 2,        .type = RPD_CTL_TYPE,        .name = RPD_CTL_NAME,        .cb = my_rpd_dsp_recv_cb,        .priv = NULL,    };    unsigned char data[RPD_DATA_SIZE;    int i = 0;    for (i = 0; i < RPD_DATA_SIZE; i++) {        data[i = '0' + 1;    }    g_run  = 1;    printf("%s start\n", __func__);    if (rpd_send_ch_init(&send_ch, &send_cfg))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if (rpd_recv_ch_init(&recv_ch, &recv_cfg))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while(g_run) {        rpd_send(&send_ch, data);        vTaskDelay(500 / portTICK_PERIOD_MS);    }    rpd_ch_deinit(&recv_ch);    rpd_ch_deinit(&send_ch);    printf("%s exit\n", __func__);    vTaskDelete(NULL);}
RV端代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int g_run = 0;static void my_rpd_rv_recv_cb(void *priv, void *data, unsigned int data_len){    printf("%s recv:%d\n", __func__, data_len);}static void my_rpd_thread(void *arg){    struct my_rpd_t send_ch;    struct my_rpd_cfg_t send_cfg = {        .dir = 3,        .type = RPD_CTL_TYPE,        .name = RPD_CTL_NAME,        .buf_len = RPD_CTL_SIZE,    };    struct my_rpd_t recv_ch;    struct my_rpd_cfg_t recv_cfg = {        .dir = 3,        .type = RPD_DATA_TYPE,        .name = RPD_DATA_NAME,        .cb = my_rpd_rv_recv_cb,        .priv = NULL,    };    g_run = 1;    printf("%s start\n", __func__);    if (rpd_send_ch_init(&send_ch, &send_cfg))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if (rpd_recv_ch_init(&recv_ch, &recv_cfg)) {        printf("%s:%u error!\n", __func__, __LINE__);        // TODO    }    while(1) {        int run = g_run;        rpd_send(&send_ch, &run);        if (!run)            break;        vTaskDelay(500 / portTICK_PERIOD_MS);    }    rpd_ch_deinit(&recv_ch);    rpd_ch_deinit(&send_ch);    printf("%s exit\n", __func__);    vTaskDelete(NULL);}
RV 端和 DSP 端各自创建处理线程;
DSP 定时将数据发给 RV,RV 定时将运行标志发给 DSP;
RV 端修改 g_run 的值为 0,RV 将 g_run 的值发送给 DSP 后退出,DSP 收到 g_run 也将退出;
DUMP 数据到PC
DSP 端没有文件系统,所以数据需要先通过核间通讯发送给 RV 核,再由 RV 核通过某种方式保存或发送;
RV核上 可以使用 adb forward 实时将数据传输到 PC,或者也可以保存数据到 flash,然后使用 adb pull 到 PC;
本节的代码都是跑在RV核上的
可以使用现有封装接口: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file_path和port只需指定一个即可,另一个填NULL或0// 指定file_path表示保存数据到flash,指定port表示提供adb传输数据到PCvoid *data_save_create(const char *name, const char *file_path, int port);void data_save_destroy(void *_hdl);int data_save_request(void *_hdl, void *data, int size, int timeout_ms);// 需要保存后续数据到另一文件时调用,用于分割音频数据int data_save_flush(void *_hdl, int timeout_ms);
可以复制 lichee/rtos-components/aw/asr_demo/inc/data_save.h 和 lichee/rtos-components/aw/asr_demo/src/data_save.c 到自己的组件中使用,或者选上 CONFIG_COMPONENTS_ASR_DEMO 时可以直接使用;
  • 通过标准文件操作接口保存到flash或data_save组件指定文件路径保存到 flash
  • 按以下步骤通过 adb forward 传输数据到 PC:

① 设备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eboot(重启设备)(等待设备重启完成)adb shell af -p [代码中填写的port] -r
② PC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db forward tcp:11112 tcp:[代码中填写的port]adb_record.py(或adb_record_3.py,2个文件都在lichee/rtos-components/aw/asr_demo/tools/,接收到的数据会保存在脚本执行目录下)
③ 设备端开始调用data_save接口创建通道并发送数据(可以参照第一节添加start和stop传输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