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求助 stm32u535Rb LPTIM无法中断及唤醒(ll库非hal)

楼主(2024-01-02):
求助 stm32u535Rb LPTIM1无法中断及唤醒(ll库非hal)

请问下有没有相关demo例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几天了,多谢

网友A:
LPTIM1的唤醒时间、中断和其他相关参数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B:
中断被屏蔽

网友C:
中断向量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你是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确保LPTIM1有足够的权限和能力来唤醒MCU。

网友E:
我这边测试过的代码,可以运行,可进更新中断和比较中断。基于stm32U5系列。

        LL_LPTIM_CC_EnableChannel(LPTIM1, LL_LPTIM_CHANNEL_CH1);
        LL_LPTIM_CC_EnableChannel(LPTIM1, LL_LPTIM_CHANNEL_CH2);

        LL_LPTIM_SetWaveform(LPTIM1, LL_LPTIM_OUTPUT_WAVEFORM_PWM);

        LL_LPTIM_CC_SetChannelMode(LPTIM1, LL_LPTIM_CHANNEL_CH1,
                        LL_LPTIM_CCMODE_OUTPUT_PWM);

        LL_LPTIM_CC_SetChannelMode(LPTIM1, LL_LPTIM_CHANNEL_CH2,
                        LL_LPTIM_CCMODE_OUTPUT_PWM);

        LL_LPTIM_Enable(LPTIM1);

        LL_LPTIM_EnableIT_UE(LPTIM1);

        LL_LPTIM_EnableIT_CC1(LPTIM1);

        LL_LPTIM_StartCounter(LPTIM1, LL_LPTIM_OPERATING_MODE_CONTINU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