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的低功耗怎么降到uA级别

楼主(2024-01-02):
N32WB031_STB_V1.3的开发板烧录rdtss例程,用电流表测出来都是mA级别的大概在(1~2mA),这个例程怎么改能降到uA级别

网友A:
关闭不需要的模块

网友B:
使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C:
通过优化代码,减少不必要的运算和任务,也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D:
你咋测的  为啥我测的才70uA

网友D:
我是直接跑的例程 只不过 我把灯给关了  70uA左右

楼主:
这个例程可以跑到1.5uA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例程可以跑到1.5uA左右

你好,我想问一下 怎么跑到1.5uA,例程不动的情况下,需要关掉什么外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 怎么跑到1.5uA,例程不动的情况下,需要关掉什么外设呀 ...

注释掉例程中的灯的代码,广播间隔调整到1s

网友E:
1.开启低功耗模式;
2.led 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3.串口GPIO改为上拉。

网友F(2024-02-03):
N32WB031 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 Sleep、Idle 和 Stop 模式。

网友G:
如果芯片需要定期广播,可以适当增加广播间隔,减少广播频率,以此来降低平均功耗。

网友H:
使用 N32WB031 内部的定时器进行定时操作,而无需 CPU 干预。这可以降低 CPU 的负载和功耗。

网友I:
实际功耗值可能受到具体应用需求、外围设备、电路设计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J:
大多数微控制器都提供几种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每种模式都有不同的功耗水平。了解并选择最适合你需求的模式。

网友K:
在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中查找可以关闭的外设和内部模块,如GPIO、ADC、DAC、定时器等,并在不需要它们时通过软件将它们关闭。

网友L:
关闭或禁用不必要的模块和外围设备可以大幅降低功耗

网友M:
在PCB设计时,注意电源和地的布局,减少电源噪声和地线阻抗,以优化功耗。

网友N:
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如STOP或STANDBY模式。

网友O:
可以使用低功耗的算法来处理传感器数据,或使用中断和定时器来降低CPU的活跃时间。

网友J:
选择低功耗的晶振和时钟系统,以降低功耗。可以考虑使用低功耗的RC振荡器或晶体振荡器。

网友P:
通过降低 CPU 和外设的时钟频率,可以降低功耗。但请注意,这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性能。

网友L:
优化电源管理,确保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后,电源切换平滑,且尽可能在最低功耗下运行。

网友Q:
所有GPIO引脚都被正确配置为模拟输入状态,避免使用浮空输入,因为浮空输入可能会导致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消耗电流。

网友R:
优化软件代码,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循环,以降低 CPU 的负载和功耗。

网友S:
减少不必要的运算和数据处理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T:
将未使用的I/O引脚配置为低功耗状态,如高阻态或输出低电平,以减少漏电流。

网友U:
优化电路设计,如走线、布局等,以降低功耗和噪声

网友V: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可以显著减少功耗。使用内部低频时钟源或外部低频晶振,并只在需要时切换到高速时钟。

网友W:
适当降低芯片的工作主频。较低的工作频率通常意味着较低的功耗。

网友X:
没有用的外设和引脚按照芯片手册推荐进行配置,才能达到uA级别。

网友F:
可以尝试降低 N32WB031 的工作电压。这将直接降低电流消耗和功耗。

网友Y:
尽可能使用较低的工作电压以降低静态电流。

网友Z:
几个最重要的点,开发板有LED,一定要关掉,还有JTAG几个脚是默认上拉的,一定要配置,否则会漏电

网友I:
若蓝牙功能不是必需,可将蓝牙模块关闭。

网友AA:
在不需要使用某些外设时,将其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
STOP模式相比STANDBY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只多出1-3uA的电流

网友AB:
N32WB031具有低功耗模式,可在不工作时将功耗降至极低水平1。通过配置芯片进入睡眠模式,尤其是深度睡眠模式,可以显著降低电流消耗

网友AC:
启用LDO或DC-DC转换器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AD:
通常使用HSI作为时钟源。

网友W: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无法达到理论上的最低功耗。

网友AE:
N32WB031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停机模式等。根据应用需求,合理利用这些低功耗模式,以降低功耗。

网友R:
选择低功耗的外围设备,如传感器、显示器等,以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

网友AF:
如果N32WB031支持节电功能,可以将其开启以降低功耗。

网友AG: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时钟,仅启用必要的外设。

网友AH:
使用低速内部振荡器(如RC振荡器)替代高速晶振,或者在不需要高精度时钟时停用外部晶振。

网友AI:
可以参考其他低功耗设计的经验,如调整系统时钟

网友AJ:
可以将内部高速晶振配置为主时钟

网友AK:
仅开启必要的中断,并利用它们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处理器。

网友AL:
关闭 N32WB031 上不使用的串口、SPI、I2C 等外设,以减少功耗。

网友AM:
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如关机或待机模式。

网友AN:
低功耗算法可用于处理传感器数据,或中断和计时器可用于减少CPU活动时间。

网友AO(2024-03-04):
尽量使用较低的工作电压,以减小静电电流。

网友AP:
适当降低芯片的工作频率,因为工作频率越低通常意味着功耗越低。

网友AQ:
未使用的外设和引脚应根据芯片手册建议配置,以达到UA级别。

网友AR:
当不需要某些外设时,关闭它们以减少功耗。

网友AS(2024-04-08):
内部的高速晶体振荡器可以配置为主时钟

网友AT(2024-05-08):
低功耗算法可用于处理传感器数据,中断和定时器可用于减少 CPU 活动时间。

网友AU(2024-06-07):
要降低N32WB031芯片的功耗至μA级别,可以采取优化工作频率、休眠模式操作以及减少外设使用等措施。同时,还需调整电压和电流设置,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网友AV:
在某些情况下,停止模式可能只比待机模式多提供1-3ua 的电流

网友AW:
这个把外设全关了估计也不行吧

网友AX:
跟着大佬们学习经验。

网友AY:
你怎么测量的? 我只测量了70

网友AZ:
如果 n32wb031支持节能,您可以打开它来降低功耗。

网友BA(2024-08-28):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运算和任务

网友BB:
外设不需要的时候,都关掉,唤醒之后再进行外设操作。

网友BC(2024-09-30):
电流表测出来都是mA级别的大概在(1~2mA)

网友BD:
最重要的几个点是开发板有led,必须关闭,jtag管脚默认上拉,必须配置,否则会漏电

网友AX:
关闭不用的外设及时钟总线,降低工作频率,调整电路、降低输出电流。

网友BE:
评估片子,得把外设断掉

网友BF(2024-11-06):
要达到这个功耗表现,需要关闭不用的外设,以及不用的IO处理。

网友BG:
n32wb 031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空闲和停止模式。

网友BH:
如果不需要蓝牙功能,请关闭蓝牙模块。

网友BI:
当不需要某些外设时,将其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BJ:
引用 楼主:
这个例程可以跑到1.5uA左右

    这是来黑N32WB031的吧。不开蓝牙,只定时1秒唤醒都做不到1.5uA.

网友BK(2024-12-08):
内部速度晶体振荡器可以被配置为主时钟,

网友AZ: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无法实现理论上的最小功耗。

网友AO:
实际功耗值可能会受到特定应用要求、外设和电路设计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AR:
我觉得关掉所有外设是不够的

网友BL:
选择适当的低功耗模式,如停止或待机模式。

网友BM(2025-02-09):
优化软件代码以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周期,从而降低CPU负载和功耗。

网友AX:
如果是开发板,关掉所有LED,也能节省很多电流消耗的。点亮LED,需要的都是 mA 级别的。

网友BE:
引用 网友H:
使用 N32WB031 内部的定时器进行定时操作,而无需 CPU 干预。这可以降低 CPU 的负载和功耗。 ...

降低cpu频率可以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BN:
要减少不必要的线路长度和交叉,降低电阻和电容效应,同时避免干扰,确保电路高效稳定。

网友BO:
引用 楼主:
注释掉例程中的灯的代码,广播间隔调整到1s

这样也不可能做到1.5uA.芯片进入sleep的功耗可能也才1.5uA.更何况是广播状态的功耗.目前功耗最低的蓝牙芯片广播时也做不到这功耗.,

网友BP:
按照芯片数据手册进入不同的睡眠模式,关闭不用的外设等。

网友AV:
为了降低功耗,可以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停机或待机模式

网友BK:
若想让芯片运行得更稳定,就必须根据手册推荐配置其外设和引脚,从而达到微安级别的性能表现

网友AO:
降低芯片主频可以节省功耗,工作频率低,芯片耗电量就少了。

网友AZ(2025-05-16):
设计PCB要留心电源地布局,减低噪音和阻抗,省电效果更好。

网友BE:
停掉外部供电进入进入深度休眠

网友X:
不用的外设模块以及IO引脚需要按照手册要求进行配置

网友BQ:
减少广播频率能降低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BH:
N32WB031单片机有省电模式,能省电又省心。

网友BD:
在设计中,确保仅开启所需外设的时钟,关闭未使用的,这样可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AS:
优化程序减少计算量,让单片机工作更轻松,功耗自然降低。

网友BR:
选用节能型的传感器和显示器,减少系统用电,实现省电效果。

网友AR(2025-07-04):
关闭不用的外设可以降低单片机的功耗,节能又环保。

网友AQ:
合理利用外设的休眠和唤醒机制,能提高单片机运行效率,减少能耗。

网友BM:
LED要关掉以防功耗,JTAG默认上拉脚不配置会漏电。

网友BS:
选低电压单片机,减少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BD(2025-08-31):
通过优化软件,减少中断频率,选择低功耗模式,以及优化硬件电路设计,可以将N32WB031的低功耗降至uA级别。

网友AN:
通过选择低功耗模式、优化代码和外部电路,合理布局电路减少干扰,使用低功耗元件,N32WB031的功耗可以降低到uA级别。

网友AU:
高速晶振用作主时钟,提高单片机运行速度和精度。

网友AY:
启动省电模式,将LED转为模拟输入,串口GPIO设为上拉。

网友BM:
外设关闭可能不够,可能还需要检查电源和电路连接。

网友BT:
降低CPU和外设时钟,功耗降,性能也跟着降。

网友BS(2025-10-01):
降低电压能减少静电电流,对电机保护有益。

网友BL:
你关闭了灯,电流降到约70微安,说明电路处于低功耗状态。

网友BR:
关闭不用的外设能减少电流消耗,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AN:
晶振可以设置成单片机的主时钟,提供稳定的系统时钟信号。

网友BI:
关闭不必要的模块和IO可减少功耗,优化单片机运行效率。

网友AV:
选节能型传感器和显示屏,减少系统总体能耗。

网友AQ:
评估单片机时,要断开所有外部设备,以便测试单片机的基本功能和性能。

网友AZ:
精简代码能减少CPU运算,降低能耗,延长设备续航。

网友BN:
定期广播芯片功耗高,延长间隔降低功耗。

网友BU:
考虑加入低功耗模式,或使用模拟唤醒功能,实现更彻底的节能。

网友AT:
关掉所有LED确实能减少电流消耗,点亮一个LED大概只需几毫安电流。

网友BD:
合理管理模块,降低系统功耗,节能环保。

网友AO:
得按手册指示配置不用模块和IO脚,确保系统稳定。

网友BV:
开启LDO或DC-DC转换器的低功耗模式,可以让电路在不需要高电流时减少能量消耗。

网友BW:
通过优化算法和利用中断,可减少CPU工作量,实现低功耗运行。

网友AS:
电路优化能减少能耗和干扰,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AM(2025-11-04):
可能是电流表和被测电路接触不良或电路有其他元件消耗电流。检查电路连接,确保无短路或多余负载。

网友BH:
是70吗?那可能是因为测量工具或方法不准确,建议检查测量设备和过程。

网友BX:
实际情况下,由于多种因素,功耗往往高于理论值。

网友BY:
关闭灯后电流降到70微安,说明电路处于低功耗状态。

网友BZ:
降低芯片频率能减少功耗,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CA:
可能测量工具或方法不同,也可能是电路中存在漏电流,导致测量结果不同。

网友AR: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可以节省电量,就像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一样。

网友CB:
配置未用外设和引脚要遵循手册,确保系统稳定性。

网友AO(2025-12-23):
在单片机编程时,合理配置时钟,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时钟可以减少功耗,提高效率。

网友BR:
关掉闲散模块和I/O能省电,让单片机工作更顺畅。

网友CA:
N32WB031支持多种省电模式,包括睡眠、空闲和停止,适合对功耗要求严格的场合。

网友BU:
通过使用节能算法和中断定时器,能减少CPU工作时长,降低功耗。

网友AP:
关闭多余模块和IO,就像给手机关掉不用的APP,能节省电量,让单片机运行更流畅。

网友AM(2026-01-22):
根据你的单片机应用,如果不需要持续运行,可以开启低功耗模式,比如停止模式(stop)或待机模式(standby),这样可以节省能量,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BG:
关掉外设可能不够,得检查硬件连接和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P:
降低功耗得关掉闲置的外设和不用的IO,就像电脑不用的软件就关掉一样。

网友BH:
确保开发板上LED灯关闭,同时配置JTAG管脚上拉,以防漏电。

网友BN(2026-02-27):
晶振速度快,适合作为主时钟源,确保单片机运行稳定。

网友BQ:
评估单片机时,关闭外部设备可减少干扰,便于检测核心功能。

网友AS:
关掉外设还不够吗?那是不是需要断电才能确保单片机完全停止工作呢?

网友CC:
电源线和电路连接也要确认,确保电机正常工作。

网友BT:
降频能省电,用慢钟或外接慢晶振,用快钟的时候少用。

网友AV:
确保不用的外设模块和IO引脚按手册指导正确配置,避免资源浪费和潜在故障。

网友AZ(2026-04-07):
芯片稳定性靠手册指导配外设和引脚,实现超低功耗表现。

网友BI:
为了减少功耗,选电机时应确保它在较低工作电压下能高效运转。

网友AY:
降低芯片主频可减少功耗,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BG:
调低单片机时钟,用低频晶振,只在必要时开高速,省电又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