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在PSoC5中如何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2024-01-02):
在PSoC5中如何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
下面是一个简化的 C 语言示例,展示了如何在 PSoC 5 的一个假设的中断服务例程中清除中断标志位:

c
void InterruptServiceRoutine()
{
    // 假设你有一个名为 'InterruptFlag' 的寄存器
    // 你需要清除这个标志位
    InterruptFlag = 0; // 或者使用位操作来清除特定的位

    // 其他中断处理代码...
}

网友A:
请注意,实际的寄存器和操作可能会根据具体的 PSoC 5 配置和使用的外设模块有所不同。因此,建议查阅 PSoC 5 的具体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B:
可以参考附件 AN 和示例工程了解 interrupt 在 PSoC 3/5 中的使用情况

网友C:
还是要好好看一下厂家的手册或者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