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CW32W031的调制解调技术是什么

楼主(2024-01-02):
CW32W031的调制解调技术是什么

网友A:
      CW32W031 是采用 ChirpIoT ™调制解调技术的低功耗远距离无线微控制器,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工作频段为 370MHz ~ 590MHz 和 740MHz ~ 1180MHz。
      ChirpIoT ™是一种基于线性扩频信号(Chirp 信号)的无线通信调制解调技术,通过对线性扩频信号进行信
号时域和频域上的变化改进,使其与常规调制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主要优势:
•        阻塞和邻道选择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可以进一步提高通信可靠度。
•        较大的灵活性,用户可自行调节扩频调制带宽、扩频因子和纠错率,有效改善采用常规调制技术的芯片
在距离、抗干扰能力和功耗之间的折衷问题。
      ChirpIoT ™射频系统具有高抗干扰性、高灵敏度、低功耗和超远传输距离等特性。最高具有-140dBm的灵敏度,
22dBm 的最大输出功率,产生业界领先的链路预算,使其成为远距离传输和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应用的最
佳选择。

网友B:
这是一种基于线性扩频信号(Chirp信号)的无线通信调制解调技术。

网友C:
调制解调其实就是信号解析传输的一种技术手段

网友D(2024-02-25):
CW32W031 是采用 ChirpIoT ™调制解调技术的低功耗远距离无线微控制器,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工作频段为 370MHz ~ 590MHz 和 740MHz ~ 1180MHz。

网友E(2024-05-18):
这个技术他家官网上有记录的,你可以看看官网介绍

网友F:
是基于ChirpIoT 的技术实现

网友G:
话说,他家这个能跑lora吧,但是协议得自己写是么

网友H:
我也不理解,是不是就属于硬件如何生成433的频率的意思?

网友I:
采用ChirpIoT ,之前看到过他家官网介绍,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技术,哈哈

网友J:
采用ChirpIoT基本上无线传输模式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K(2024-08-06):
用IoT基本上无线传输模式这个技术,只不过每家叫法有区别

网友L:
ChirpIoT ™射频系统具有高抗干扰性、高灵敏度、低功耗和超远传输距离等特性。

网友M:
ChirpIoT能够无线传输,试用于物联网居多

网友N:
可以跑lora,性能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