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151向量中断表地址偏移问题

楼主(2024-01-02):
用GD32L151芯片做在线升级boot程序,boot程序在0x08000000-0x08004000,user程序在0x08004000之后,跳转之后设置向量中断的偏移量到0x4000,仿真看寄存器值设置成功了,但实际没有生效,从boot跳转到user这边程序正常跑的,但进不去中断了。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能怎么解决?用的是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这个语句,FLASH_BASE 是0x08000000,VECT_TAB_OFFSET是0x4000;

楼主:
有人用过或者了解这个问题吗?能帮解答一下吗?谢谢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用过或者了解这个问题吗?能帮解答一下吗?谢谢1

GD没有L151这个系列型号啊!
兆易创新目前超低功耗的只有GD32L233系列

楼主(点评):
谢谢,搞错了,是STM32L151的,帖子删不掉

网友B:
可能是启动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