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AMEYA360:什么是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基础知识详解

楼主(2024-01-02):
价格:121 元
  热敏电阻(thermistor)是对温度敏感的一种电子器件,其电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热敏电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 thermistor,即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hermistor)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thermistor,即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hermistor)。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PTC)除可做感知温度外,多是用保护电路中。如在电源电路中防浪涌,保护后端的电容等器件不过载;用剧变温度反应大的PTC材料可做成可自恢复的保险管;反应线性的可用于LED灯珠的补偿保护。LED灯珠是温度越高内阻越小,串联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后可维持LED灯珠的电流不变。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NTC)一般适用于温度测量、环境监控等领域。如在家用空调、热水器中用于探测温度,供后端电路调控温度。
  热敏电阻的制作材料一般分为金属材料、氧化物材料和半导体材料。氧化物材料主要成分是氧化镁、氧化铁和氧化锌。半导体材料主要成分是氧化锡和氧化铜。
  热敏电阻的特点是具有灵敏度较高、工作温度范围宽、体积小。其电阻值可在0.1~100kΩ间任意选择,易加工成各种形状,稳定性好。氧化物材料的热敏电阻具有成本低、过载能力强的优点。半导体材料的热敏电阻具有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可靠性好、静态功耗低的优点。
  热敏电阻的参数:
  1、Rc:标称阻值。一般指环境温度为25℃时热敏电阻器的实际电阻值。
  2、RT:实际阻值。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所测得的电阻值。
  3、T0:基准(环境)温度基点。一般为25℃。
  4、T1:第一个温度基点(通常是 25℃),但其计量单位为K,注意这里的K是开尔文。如为25℃,T1=25+273.15=298.15K
  5、T2:第二个温度基点。计量单位同T1。
  6、B:材料常数。它是一个描述热敏电阻材料物理特性的参数,也是热灵敏度指标,它描述的是两个温度点之间特定温度范围内的电阻 (R/T) 曲线的梯度。B 值定义为 T1 和 T2 范围之间的热敏电阻材料常数。即 B(T1/T2)。B值越大,表示热敏电阻器的灵敏度越高。应注意的是,在实际工作时,B值并非一个常数,而是随温度的升高略有增加。
  7、αT:电阻温度系数。它表示温度变化1℃时的阻值变化率,单位为%/℃。
  8、τ:时间常数。热敏电阻器是有热惯性的,时间常数,就是一个描述热敏电阻器热惯性的参数。它的定义为,在无功耗的状态下,当环境温度由一个特定温度向另一个特定温度突然改变时,热敏电阻体的温度变化了两个特定温度之差的63.2%所需的时间。τ越小,表明热敏电阻器的热惯性越小。
  9、PM:额定功率。在规定的技术条件下,热敏电阻器长期连续负载所允许的耗散功率。在实际使用时不得超过额定功率。若热敏电阻器工作的环境温度超过 25℃,则必须相应降低其负载。
  10、IM:额定工作电流。热敏电阻器在工作状态下规定的名义电流值。
  11、Pc:测量功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热敏电阻体受测试电流加热而引起的阻值变化不超过0.1%时所消耗的电功率。
  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资料,一般标热敏电阻的类型是NTC还是PTC,Rc(简写R)、T0、T1、T2、B值,以及温度与电阻值的关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