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华大MCU和DHT11的项目,求助一下

楼主(2024-01-02):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华大MCU和DHT11的项目,求助一下时序问题

网友A:

我接过sht30,dht11不准,测的不准。

网友B:
我用STC的单片机连过DHT11,根据DHT11手册里的时序完全做就行。能读出温度来,不过最好读2次,第2次的是当时温度。准不准就不好说了,反正简单测个家里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