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F-DK测评】烧写系统到SD卡

楼主(2024-01-02):
【环境准备】
Ubuntu20.04及以上计算机一台(虚拟机也可以)。

【工具及软件安装】
1、新建目录
新建几个目录用于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1.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 mkdir STM32MPU-Tools
  2.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U-Tools$ mkdir STM32CubeProgrammer-2.15.0
  3.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 mkdir tmp
2、官网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
网址: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prog.html#get-software
文件下载后放入tmp目录。
注意是下载Linux版本的STM32CubeProgrammer,因为后面会直接在Ubuntu下运行。

3、进入tmp文件夹并解压zip文件
  1.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tmp$ unzip en.stm32cubeprg-lin-v2-15-0.zip
4、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
  1.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tmp$ ./SetupSTM32CubeProgrammer-2.15.0.linux
安装是图形化的安装界面,可以选择安装目录,就安装到之前创建的目录中:
~/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U-Tools/STM32CubeProgrammer-2.15.0

5、将STM32CubeProgrammer路径加入到环境变量
  1. export PATH=$HOME/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U-Tools/STM32CubeProgrammer-2.15.0/bin:$PATH

6、检查STM32CubeProgrammer是否正确安装并可以使用
  1.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U-Tools/STM32CubeProgrammer-2.15.0$ STM32_Programmer_CLI --h
显示如下结果说明安装成功
  1. -------------------------------------------------------------------
  2.                         STM32CubeProgrammer v2.15.0
  3.       -------------------------------------------------------------------

7、安装libusb库

  1. xinmeng@7420-vm:~$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0
8、允许STM32CubeProgrammer访问USB端口
  1.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U-Tools/STM32CubeProgrammer-2.15.0/Drivers/rules$ sudo cp *.* /etc/udev/rules.d/

【下载系统镜像】
1、创建目录
  1.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 mkdir STM32MP1-Ecosystem-v5.0.0
  2.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1-Ecosystem-v5.0.0$ mkdir Starter-Package
2、下载STM32MP1-Ecosystem-v5.0.0 Starter Package包并放入文件夹Starter-Package中
下载地址: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mp1starter.html
3、解压文件
  1. xinmeng@7420-vm:~/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1-Ecosystem-v5.0.0/Starter-Package$ tar -zxvf en.flash-stm32mp1-openstlinux-6-1-yocto-mickledore-mp1-v23-06-21.tar
【烧写镜像到SD卡】1、调整拨码位置
2、连接usb到CN7端口
3、给开发板上电
4、复位开发板(按下reset建进行复位)
5、运行STM32CubeProgrammer

6、选择文件

7、修改binary path为/home/xinmeng/STM32MPU_workspace/STM32MP1-Ecosystem-v5.0.0/Starter-Package/stm32mp1-openstlinux-6.1-yocto-mickledore-mp1-v23.06.21/images/stm32mp1/

8、点击download进行下载
9、下载完成后,将拨码设置为从sd启动,再reset开发板,系统即可启动。

到此,说明系统镜像烧录成功。

网友A:
官方资料全不全啊?

网友B:
有没有Windows的开发环境啊?

网友C:
官方资料齐全嘛?

网友D:
虚拟机操作是不是一样的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官方资料全不全啊?

ST的生态算是做的最好的了

网友F:
135F的开发板有emmc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5F的开发板有emmc嘛?

没有

网友G(2024-06-19):
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D:
标准的下载过程,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H:
Linux版本的STM32CubeProgrammer,因为后面会直接在Ubuntu下运行

网友F:
官方资料还是比较齐全的

网友I:
是使用操作系统了吗?

网友I:
像这种处理器,是不是意味着开发转向linux操作系统下的开发?我感觉等于是赢家开发进入新阶段了。

网友J:
在Ubuntu上安装和配置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J:
允许STM32CubeProgrammer访问USB端口

网友K:
需要下载Linux版本的STM32CubeProgra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