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8775这一款模拟芯片频繁断上电会导致不输出的现象

楼主(2024-01-03):
我在使用单片机去驱动DAC8775这款DAC芯片时,(配置让输出5V电压)测试时每10s去断上电重新配置DAC芯片时,发现每隔1小时这样会导致DAC不输出的现象,用万用表测量是0V,不是5V。再次断上电会恢复正常。

网友A:
如果电源不稳定,频繁的电压波动或断电可能会导致DAC8775的内部状态混乱,从而无法正常工作。

说错了,是示波器
供电的电源用万用表测过了,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B:
上电复位不完全

复位的话,一次硬件复位,一次软件复位,不会出现复位不完全的情况

网友C:
内部寄存器或存储单元损坏

另外一块DAC8775的芯片也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可以排除损坏问题。

网友D:
芯片内部的去耦电容和其他外部电容在快速断上电时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瞬时电流,导致电压下降或不稳定。

这个还确实没有想到,但是这个DAC8775芯片是内部集成的,无法去监测,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去监测一下

网友D:
可能原因很多,逐一排查吧

网友E:
单片机得监视外设供电电压,是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得监视外设供电电压,是基本常识

是用单片机内部的ADC去采集吗,用这个方法去监视外设的供电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得监视外设供电电压,是基本常识

我理解错了,以为是DAC芯片输出的电压去监测它,这个DAC芯片的供电电压我是用单片机的GPIO去检测是否供电的。

@xch :就是一路24V降压到12V给DAC8775供电,然后我用MCU的GPIO去检测DAC8775的引脚电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有电。
xch
单片机的GPIO是1bit adc ,太不靠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用单片机内部的ADC去采集吗,用这个方法去监视外设的供电电压吗

不知道它有几路供电。 找合适的电源监控芯片监视每一路。正常时使用DAC,异常时只好异常处理。
如果用MCU几路ADC 做模拟看门狗也可以当作玩具试试。但不太靠谱

网友F:
DA 输出电压是程序控制的,
控制是通过改变 SPI 接口各信号的波形实现的。

现在输出电压不是你的期望值,有两种可能:
一是芯片有问题,或者外围电路有问题。
二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干了你不期望的事,改变了输出。

目测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要确定这一个小时期间,程序有没有错误输出。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判断,还有可能是10s的时间,DAC没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它有几路供电。 找合适的电源监控芯片监视每一路。正常时使用DAC,异常时只好异常处理。
如果用MCU ...

工控产品,追求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A 输出电压是程序控制的,
控制是通过改变 SPI 接口各信号的波形实现的。

程序的话我用ST-LINK监测了了DAC8775的寄存器,MCU是一直给DAC8775寄存器写数据的,我通过写的数据和读的数据项比对,读写是一致的,

xch
给MCU加个按键。手动迫使 MCU 对DAC 再次复位初始化。 验证是否上电不靠谱
@xch :这个复位是有的
xch
DAC8755 应当供电正常后复位一次。写配置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判断,还有可能是10s的时间,DAC没稳定下来。

DAC芯片稳定下来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吗,这个确实没有考虑过。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模拟芯片应该稳定的时间在毫秒级别上。

网友H:
同意14楼的意见,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断电的操作,那第在上电后应该有一个复位的操作,以保证芯片能正常进入工作状态。至少我现在做的产品,因为开低功耗,传感器也有断电的操作,有一种压力传感器,就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上电复位的操作,经常随机出现数据出错的现象,加了复位后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14楼的意见,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断电的操作,那第在上电后应该有一个复位的操作,以保证芯片能正常进入 ...

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我测试时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