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操作 FLASH地址对齐要求

楼主(2024-01-03):
地址边界对齐,即使用 16bit 位宽访问 FLASH 时的地址必须是偶地址,使用 32bit 位宽时的地址必须是 4 的倍数地址。

正确地址对齐的代码示例:
8bit 读取:
tempdata = *( ( uint8_t * ) 0x0000 0001 ) ;
16bit 读取:
tempdata = *( ( uint16_t * ) 0x0000 0002 ) ;
32bit 读取:
tempdata = *( ( uint32_t * ) 0x0000 0004 ) ;

错误地址对齐的代码示例:
16bit 读取:
tempdata = *( ( uint16_t * ) 0x0000 0001 ) ;
32bit 读取:
tempdata = *( ( uint32_t * ) 0x0000 0003 ) ;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所使用的FLASH芯片的数据手册来确定具体的地址对齐要求,以确保正确的读写操作和最佳的性能

网友B:
地址对齐其实更方便读写操作

网友C(2024-02-25):
地址边界对齐,即使用 16bit 位宽访问 FLASH 时的地址必须是偶地址,使用 32bit 位宽时的地址必须是 4 的倍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