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如何提高CW32 FLASH使用寿命

楼主(2024-01-03):
基于嵌入式 FLASH 的特性,FLASH 的操作次数和存储时间是有限的,用户在应用程序中应尽量避免频繁对某一页或某一地址的 FLASH 存储器进行擦写操作,以保证数据的可靠存储。

网友A:
MCU其实一般情况下很少对内部FLASH进行擦写的,一般最好按部就班的执行就好!

网友B:
如果将FLASH剩余空间模拟成EEPROM的话,可以通过算法来提高其数据的擦写次数。

网友C:
可以采用均衡磨损的手段提高寿命

网友D(2024-02-25):
FLASH剩余空间模拟成EEPROM的话,可以通过算法来提高其数据的擦写次数。

FLASH 的操作次数和存储时间是有限的,用户在应用程序中应尽量避免频繁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