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 I2C 接口主要特性

楼主(2024-01-03):
CW32F030 内部集成 2 个 I2C 控制器,能按照设定的传输速率(标准,快速,高速)将需要发送的数据按照 I2C规范串行发送到 I2C 总线上,并对通信过程中的状态进行检测,另外还支持多主机通信中的总线冲突和仲裁处理。

主要特性:
支持主机发送 / 接收,从机发送 / 接收四种工作模式
支持时钟延展 ( 时钟同步 ) 和多主机通信冲突仲裁
支持标准 (100Kbps)/ 快速 (400Kbps)/ 高速 (1Mbps) 三种工作速率
支持 7bit 寻址功能
支持 3 个从机地址
支持广播地址
支持输入信号噪声过滤功能
支持中断状态查询功能

网友A:
CW32I2C接口有哪些应用场景

楼主(点评):
液晶屏也经常会用到I2C

网友B:
IIC速率最快到多少?

楼主(点评):
I2C总线数据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

网友C:
支持 7bit 寻址功能为什么不是8bit呢?

网友D(点评):
最低位是I2C的读写控制位,所以是7bit寻址。

网友E:
IIC仲裁处理具体是如何执行的呢

网友F:
IIC仲裁处理适合那些MCU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IIC速率最快到多少?

IIC速率其实并不快,关键原因就是单线传输

楼主(点评):
一根数据线

网友H:
支持广播地址

网友I:
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

网友J:
太快数据容易出错吧

网友K:
高速模式需要注意硬件PCB设计

网友L(2024-02-25):
CW32F030 内部集成 2 个 I2C 控制器,能按照设定的传输速率(标准,快速,高速)将需要发送的数据按照 I2C规范串行发送到 I2C 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