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向量中断表地址偏移问题

楼主(2024-01-03):
用STM32L151芯片做在线升级boot程序,boot程序在0x08000000-0x08004000,user程序在0x08004000之后,跳转之后设置向量中断的偏移量到0x4000,仿真看寄存器值设置成功了,但实际没有生效,从boot跳转到user这边程序正常跑的,但进不去中断了。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能怎么解决?用的是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这个语句,FLASH_BASE 是0x08000000,VECT_TAB_OFFSET是0x4000

网友A(点评):
进user 之前能中断?先复制一份boot 中断向量到RAM,修改偏移到RAM,然后在进USER之前修改RAM 中断向量。看看行不行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试过也不行,之前在STM32F072因为没有VTOR寄存器,是这样操作的,是可以,这个芯片试了一下不行。也可能哪里搞错了,这个方法可以再试试看。我试过直接进去APP后,直接把APP的向量地址复制到boot的对应位置,这个可以进中断,但重启之后进boot会出错。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在跳转前 将在BOOT区使能的中断都关闭掉,逐一关闭,不要简单做个关总中断操作,尤其别忘记了关闭systick中断。

另外,APP区的VTOR修改建议在其启动文件里完成,不要等到进Main后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跳转前 将在BOOT区使能的中断都关闭掉,逐一关闭,不要简单做个关总中断操作,尤其别忘记了关闭systick中 ...

谢谢,我试一下。我之前是关总中断的,单独一个个关中断没试过。修改VTOR在boot和APP的SystemInit都试过,都不可以。

网友C:
可能是中断向量表配置问题

网友D: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设置。

网友E:
检查中断使能位是否被正确设置。

网友F:
如果中断触发方式不正确,那么中断可能不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设置。

中断优先级设置我都没有改过,这个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中断向量表配置问题

是指哪个呢?我也是怀疑中断向量表的问题,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我整个表复制到0x08000000的位置是可以的,但是在0x08004000的位置就不行,偏移量设置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中断触发方式不正确,那么中断可能不会触发。

是SysTick_IRQn这个中断都进不去,APP没改设置,就是加了boot就不行,boot去掉,APP地址改到0X08000000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boot里的问题,其他工程里转过来的跳转函数,之前开关中断用的是
void IRQ_DISABLE(void)
{
        __ASM volatile("cpsid i");
}

void IRQ_ENABLE(void)
{
        __ASM volatile("cpsie i");
}这套,跳转的时候有IRQ_DISABLE();新的工程用的是__set_FAULTMASK(1) ;__set_FAULTMASK(0);这套。在APP里面忘记打开IRQ_ENABLE。所以在APP里中断一直用不了。自己把自己坑了。
直接使用向量中断偏移量,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或者把向量中断表映射到SRAM里都可以.
__set_FAULTMASK(1);
memcpy((void*)0x20000000, (void*)0x08004000, 0x100);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RAM();
__set_FAULTMASK(0);

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