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黑色OTP仿真器仿真HC16P122A1/B1

楼主(2024-01-03):
发现仿真板ADC用1/4VDD通道,2V内部参考电压,仿真板电源5V,读ADC的值为0xAB3, 推出的VDD电压5.35V左右了, 估计是仿真板的ADC不准,有没解决办法!

网友A:
看下ad初始化对不对

网友B:
做一下滤波处理

网友C:
检查连接和电路设计

网友D:
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E:
更换或修复仿真板

楼主:
芯片没有软件校准方式, 板子不知道咋修复!